楼主(2010-05-13):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自启柴油发电机组的工作原理,及一些故障现象的排除。谢过

网友A:
暂时没有朋友回答,可先去搜索一下有关资料。

网友B(2010-06-23):
自启动是指在什么条件下?

网友C:
是不是停电了
一分钟自己启动
来电了过一分钟柴油机自己关闭是不是啊
假如是这个就很简单啊
有一个专用控制器,然后有一个自动转换开关

网友D:
自动启动,有一个转换开关,你把机组和开关柜都打到自动位,当电停后自己延时就启动了

网友E:
故障方面太多,你要看机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当出现故障而自己无法解决时,再把问题说出来,这样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好帮你解答。
本人算是柴油机维修高手,

网友F(2011-12-23):
自启动机组控制屏是无人值守自动化机组最基本的配置。该屏能接收远程开停机组控制信号(ATS控制)。功能特点:采用捷克科迈COMAP智能控制器,大屏幕液晶显示器;全
中文(也可英文)操作、显示菜单;机组具有自动、手动、关机(急停)等控制功能,丰富的可编程输出、输入接口及人性化界面,多功能LCD显示器,将检测的参数通过数据、符号、直条图显同时显示;可满中各种自动化机组的需要。

机组运行参数检测指示:
● 发电相电压
● 发电频率
● 功率因数
● 视在功率
● 千伏安时
● 机油压力
● 电瓶电压
● 启动次数
● 发电线电压
● 有功功率
● 无功功率
● 总千瓦时
● 机组运行时间
● 冷却液温度
● 下次维修时间 部分机组还可检测以下参数:
● 发动机进气增压压力
● 发动机进气温度
● 燃油速率
● 等等
故障保护(予警及停机)功能:
● 高水温
● 低油压
● 超速
● 电瓶电压高(低)
● 发电过载
● 发电机过(欠)电压
● 发电机过(低)频率
● 电压不平衡
● 电流短路
● 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