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在工业控制场合,RS485总线因其接口简单,组网方便,传输距离远等特点而得到广泛应用。RS485和RS232一样都是基于串口的通讯接口,数据收发的操作是一致的,所以使用的是同样WinCE的底层驱动程序。但是它们在实际应用中通讯模式却有着很大的区别,RS232接口为全双工数据通讯模式,而RS485接口为半双工数据通讯模式,数据的收发不能同时进行,为了保证数据收发的不冲突,硬件上是通过方向切换来实现的,相应也要求软件上必须将收发的过程严格地分开。WinCE是一个多线程实时操作系统,RS232通信数据收发可在不同线程中同时进行,而对于RS485就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来实现RS485所要求的通讯过程。大多数的RS485通讯采用主从通讯方式,在本文中将以电力系统中常用的DL/T 645多功能电能表通信规约为例,来说明RS485半双工通讯的WinCE编程要点。

     本例通过封装两个类来实现DL645通信规约,一、用于串口通信的CESerial类,完成打开、关闭串口,收发串口数据等功能。二、实现DL645规约链路层的类DL645_LCP,它提供设置通信地址,超时时间等信息,并完成通信帧的打包、解包、错误较验、数据帧收发的功能。

     基于485半双工通信的特点,使用一个函数Transmit()来完成数据收发。在调用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后,程序并不立即返回,而是等待数据接收。一个完整的数据发送\接收过程如下:

     ·应用层调用DL645_LCP类的Transmit()方法,并将发送的数据传递给Transmit()。
     ·在Transmit()方法中对数据打包,增加帧起始符,帧结束符,校验码等信息,使其符合DL645规约。
     ·调用串口通信CESerial类的WritePort()方法函数,发送一帧数据。
     ·等待数据接收。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函数返回:1、接收到一帧完整数据,2、接收超时,3、较验出错,4、通信出错。

     下面是Transmit()函数的源代码:

     int DL645_LCP::Transmit( LPSTR pDat, int DLen )
     {
           int  i1, i2;
           UCHAR WBuf[MaxWDatLen];
           // fill write data
           for( i1=0; i1<4; i1++ )
                 WBuf[i1] = 0xFE;
           WBuf[i1] = 0x68;
           i1++;
           memcpy( &WBuf[i1], &m_LAddr, 6 );
           i1 += 6;
           WBuf[i1] = 0x68;
           i1++;
           memcpy( &WBuf[i1], pDat, 2 );
           i1 += 2;
           for( i2=2; i2 < Dlen; i2++)
           {

                 WBuf[i1] = pDat[i2] + 0x33;
                 i1++;
           }
           WBuf[i1] = GetCS( &WBuf[4], i1-4 );
           i1++;
           WBuf[i1] = 0x16;
           i1++;
           // write data
           m_nDatLen = 0;
           m_nDatErrFlg = 0;
           m_nUserDatLen = 0;
           m_state =  RevStateIDLE;
           //发送一帧数据
           ceSer.WritePort( (LPSTR)WBuf, i1 );
           SetTimeOut( m_dwTimeOut );
           //等待数据接收
           for(;;)
           {
                 if( IsTimeOut() )
                 return ErrTimeout;     //接收超时返回
                 else if( m_nDatErrFlg == 1 )
                       return -2;       //数据出错返回
                 else if( m_state == RevStateEND )  //数据接收完成返回
                 {
                       memcpy( pDat, &RBuf[8], m_nDatLen-8-2 );
                       return m_nUserDatLen;
                 }
                 else
                 {
                       Sleep( 5 );
                 }
           }
     }

     数据接收时,CESerial类的中断处理函数收到数据,直接调用DL645_LCP类中的Receive()方法,在Receive()函数中完成一帧数据的解包工作。

     void DL645_LCP::Receive(  )
     {
           UINT i, i1;
           if( m_nDatLen <= MaxRDatLen )
           {
                 for( i=0; i< FONT>

                 {
                       SetTimeOut( m_dwTimeOut );
                       RBuf[m_nDatLen] = (unsigned char)ceSer.DatBuf[i];
                       switch( m_state )
                       {
                             case RevStateIDLE:
                                   if( RBuf[m_nDatLen]==0x68 )
                                   {
                                         m_state = RevStateSTART;
                                         m_nDatLen++;
                                   }
                                   break;
                             case RevStateSTART:
                                   m_nDatLen++;
                                   if( m_nDatLen==7 )     m_state = RevStateADDR;
                                   break;
                             case RevStateADDR:
                                   if( RBuf[m_nDatLen]==0x68 )
                                   {
                                         m_state = RevStateSTART1;
                                         m_nDatLen++;
                                   }
                                   break;
                             case RevStateSTART1:
                                   m_nDatLen++;
                                   m_state = RevStateCTRL;
                                   break;
                             case RevStateCTRL:
                                   m_nUserDatLen = RBuf[m_nDatLen];
                                   if( m_nUserDatLen==0 )       m_state = RevStateDATA;
                                   else     m_state = RevStateDLEN;
                                   m_nDatLen++;
                                   break;
                             case RevStateDLEN:
                                   m_nDatLen++;
                                   if( m_nDatLen==(10+m_nUserDatLen) )
                                         m_state = RevStateDATA;
                                   break;
                             case RevStateDATA:
                                   m_state = RevStateSUM;
                                   if( GetCS( RBuf, m_nDatLen)!= RBuf[m_nDatLen] )
                                         m_nDatErrFlg = 1;
                                   m_nDatLen++;
                                   break;
                             case RevStateSUM:
                                   if( RBuf[m_nDatLen]==0x16 )
                                   {
                                         m_nDatLen++;
                                         for( i1=0; i1
RBuf[10+i1] -= 0x33;
                                         m_state = RevStateEND;
                                   }
                                   break;
                             default:;
                       }
                 }
           }
           else m_nDatErrFlg = 1;
     }

     利用本文提供的例程,在DL645_LCD类上做相应的修改,可方便的实现其它的485通信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