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一台616g5/5.5KW的一启动就报警RR,一台G7/5.5的上电、启动、输出都是正常的,但是报警记录里面全部是RR,说明书上说的是内置制动管故障,难道是模块坏了吗,又没有好的机器来比较,感觉到有点无从下手了,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未碰到过这类故障.如果是内置制动管坏,应该可以测量出来的.
不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未见过变频器有对制动管的检测电路.
不容易判断故障部位的话,可以打厂家技术服务电话,咨询一下的.

网友B(2013-03-1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