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两相直流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的接线怎么接,驱动器的接线端子有
A+
A-
B+
B-
GND
VH
这是一组应该是接电机的吧,下面还有一组应该接PLC(我用的是西门子200PLC控制)
FREE
DIR
PLS
5V
这些都怎么个接线的,它的工作原理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A:
A+ A- 一组 ,B+ B- 一组
GND  接电源负  VH接电源正
5V接信号电源+  PLS接脉冲输入
DIR 接方向输入
如果是24V做信号,那么在线路上串联一个2K 1/4W电阻,接入5V端口

网友B:
多大千瓦的电机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电机型号是ZGA32RO79.6i NO:104A232 DC 24V rpm:60
这个多瓦就不清楚了,我今天试了一下,转速很慢,转一下电机就发热了,转久了就发烫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楼上的你说5V接信号电源,指的是接PLC输出点吗,PLC输出电压是24V电压信号,你下面又说到如果是24V做信号,那么在线路上串联一个2K 1/4W电阻,接入5V端口.这句话我不大明白.你能不能说得详细点中啊,谢谢

网友A:
24V  串一个电阻,是用来降压,把24V降到5V,明白了没有?

楼主:
明白了,那FREE这信端子就不用接吗

网友C(2010-07-27):
步进电机一般发热比较大,没问题的。注意驱动器的驱动电流匹配电机额定电流就好

网友D(2010-09-06):
步进电机在低频时发热和噪音都比较大

网友E:
A+ A- 一组 ,B+ B- 一组
GND  接电源负  VH接电源正
5V接信号电源+  PLS接脉冲输入
DIR 接方向输入
如果是24V做信号,那么在线路上串联一个2K 1/4W电阻,接入5V端口

项楼说的对。还有驱动器的电流要和电机额定电流匹配。最好设成半流。电机70-80也很正常

网友F:
恩, 楼上的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呵呵!
如果楼主不想用PLC 控制,想玩玩运动控制卡的,可以和我联系,我公司提供1-4轴 以太网  通讯的运动控制卡!!性价比 非常好!

网友G(2013-04-30):
回复 #6 yky521楼
这个是脱机工作,不用接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长见识了,多谢各位楼主的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