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起动

楼主(2010-05-13):
有一台康沃15KW变频器未接电机,起动到3点几HZ就听到变频器接触器动作停机后又自动上电开机。拿来时说:一起动就报加速过压《有负载》加速时间30秒。多指教请

网友A:
起动时接触器释放掉,可能为控制电源带载能力差,或控制电路本身故障.监测一下开关电源的几路输出电压,看启动过程中有无跌落?修复电源故障.
另外,用用户反映的现象看,是否为直流回路储能电容容量下降,或电压检测电路异常?请检查电容容量及电压检测电路.
若系多年使用过的变频器,不能忽略对电容容量的检查!

网友B:
我曾遇到过风扇问题导致运行到几HZ就停机的情况,另外可以看看开关电源其他负载是否有短路问题。

网友C:
我公司有许多台日立SJ-3007.5kw的变频器报“E09.4"谁有SL-300系例的图纸。请问各位高手谁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C:
咸庆信老师:你好!我刚看过你著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实用电路图信集两本书。让我感受胜读十年书。我把两本书介绍许多朋友和同事同他们一起分享。但里面三菱和日立系例图却没有。我公司有大量日立SL-300和三菱A500和700的故障机。特别多欠压故障。请问能传送几个系例的图纸给我。我万份感谢!我的邮箱:fchfl@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