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314c-2dp cpu,分主从站两个,运行中不定期的出现PLC STOP,SF灯红灯,STOP灯亮,手动拨动开关STOP--RUN后恢复正常。
提取故障模块信息如下。请高手们给分析一下。
1  程序和硬件组态在另一台同样的设备上,运行正常。是否可以排除软件原因?
2  经试验,从站掉线,或电源重启,会导致此问题,但是经检测,从站SF灯从未亮过。
3  请问OB86如何使用,进行编程。调用它,似乎可以降低故障率。

{模块 CPU 314C-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4-6CG03-0AB0           硬件                           2
- - -                         固件                           V 2.6.6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0.21.0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1023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2:03:16.654  1995-01-29

事件 2 / 100:  事件 ID 16# 456F
由机架故障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循环程序(OB1)
优先级:   1
FC 编号:     17
模块地址:   884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2:03:16.157  1995-01-29}

网友A:
添加OB86到你的程序中。

添加OB86不会降低你的故障率,只是因为有了OB86,而使得系统不进入停机状态,当然,机架故障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OB86中编写程序可以侦测错误并编写相应的错误处理程序。

至于如何使用,请参照西门子系统功能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