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ABB ACS510 设定频率45,启动时频率能达到45Hz,但是转矩只有2%,其他同型号的的同样的变频器同样的设置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不明白会有这么小的转矩

楼主:
就是因为转矩很小,所以根本就是运转不起来

网友B:
把参数工厂化复位以后,重新调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先确定问题的方向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C:
观点意见和楼上老师一样。

网友D:
看不明白既然能达到45hz了 怎么又开不起来呢!可以这样试下,5HZ开机运行使用万用表的直流挡测量三相输出以及直流的正和负是否平衡。如果平衡,看看显示怎么样?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_^,遇到这种没头没脑的问题,一般都是:

第一,先检查系统的硬件和接线,寻找错误;

第二,接线没错,进线电源和电机也没错的前提下,就将装置“工厂化复位”,然后重新调试。这样,总能排除问题的。

不过,最好事先确定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软件问题,要有一个判断的范围。否则,即便是排除了故障,还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楼主:
不知道算不算是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首先,系统的硬件和接线等什么都没有问题,

在这个潜水泵的压水管上水平的组装了静音止回阀、电动阀门、手动阀门(DN500,阀门先后次序按靠近水泵来排序)

当把潜水泵往上提升的时候,压水管中的水全部流出,静音止回阀动作后,放下潜水泵后,潜水泵可以平稳启动

问题是,在静音止回阀半开的情况下,水泵怎么也启动不起来,和上述的问题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管中加臭氧,很大可能是由于臭氧中携带大量不溶于水的氧气,而造成气阻

网友B:
管路结构问题呀?那有解决方案吗?是不是先停止加臭氧,看看是不是能把电机的转矩提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路结构问题呀?那有解决方案吗?是不是先停止加臭氧,看看是不是能把电机的转矩提起来呢?

也不是管路结构的问题,现在两台变频照样运行的很好,管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静音止回阀、扬程和水泵之间存在问题,让变频器拖动的两台潜水泵,在变频控制下,根本就没有负载,让Aucom软起拖动的两台潜水泵电流维持在正常电流的(90A)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