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我一直搞不明白G7的变频器母线电压是如何取样,用了哪些原件,是如何送到主板上去的,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有图的话可以分析下,没图只能猜啊,可我不敢猜,猜的事负不起那个责任——有图吗?

网友B:
安川G7,未接手过。如寥老师所说,只能猜一下,提供参考吧,这样查起来可能要快一些。
变频器的电压检测,最常见者有两种方式:
1、用数只大阻值(数百K)电阻,对直流母线电压进行降压后,送入A7840等线性光耦,经隔离处理,运算放大器放大后,送CPU;
2、在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如+5V供电绕组或15V供电绕组,整流所得一几十伏(如60V、40)负压或正电压,做为采样电压。该路电压采样信号电路的特征是:只有整流二极管,看不到大的电解电容(滤波电容),并且整流回路中串接有数十K大阻电阻,显然该路输出电压不是作为供电电源使用的。
根据以上特征,找到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应该是不难的了。对吧?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复。
这样说来应该是咸老师所说的第二种取样方式,可是具体机器上的电路我还是没能够理清楚。没有图的,廖老师。我也想画个电路图来着,可是画着画着就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两位老师能不能再传授一点画图的经验,你们的图都画那么好除了过硬基本功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特别是修到一些经典的机器,我也很想画个原理图留下来的,可是画了一会要么是某个点找不到下家了,要么是点太多了不确定到底该和那个连了,或是回头一看自己都明显感觉不合理了画错了,特别是遇到一些大的集成电路的时候,画着画着就失去耐心了。

网友A:
没啥技巧的,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把电源和地分别对待就好了——所有的电源和地各用一个相对的符号,就没那么多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