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定时器

楼主(2010-05-13):
 以下为大略内容,详见附件文档。
札记6:定时器t

问题1:定时器的适用场合
plc所提供的定时器作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时间继电器,用于延(定)时控制。每个定时器可提供无数对常开和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其设定时间由程序设置。
它有线圈,有接点(标志位),还有寄存器(存放定时器现值)。定时的设定值可为常数,也可为某个(字)地址,再用这个地址的内容作为设定值。每个定时器有一个16位的当前值寄存器,用于存储定时器累计的时基增量值(1~32767),另有一个状态位表示定时器的状态。若当前值寄存器累计的时基增量值大于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的状态位被置“1”,该定时器的常开触点闭合。
问题2:定时器的寻址方式
寻址方式采用t+定时器号的方式,如下图:
问题3:变量存储器的寻址范围
其位存取的编号范围根据cpu的型号有所不同
注意:
1、  定时器寄存器中数据是递减还是递增?
对omron plc,当定时器的线圈off时,没有输出,其常开接点为off,常闭接点为on,其寄存器的当前值为设定值。当定时器的线圈on时,它的寄存器的当前值从设定值开始,每经历一个单位设定时间减1。当减到零时,即产生输出,其常开接点从off转为on,常闭接点从on转为off。任何时候,一旦其线圈off,其输出立即停止,其常开接点从on转为off,常闭接点从off转为on,寄存器的当前值又变为设定值。
而对三菱、西门子plc,情况有点不同。当定时器的线圈off时,也没有输出,其常开接点为off,常闭接点为on,但其寄存器的当前值为0。当定时器的线圈on时,它的寄存器的当前值,从0开始,每经历一个单位设定时间加1。当加到设定值时,即产生输出,其常开接点从off转为on,常闭接点从on转为off。任何时候,一旦这线圈off,输出立即停止,其常开接点从on转为off,常闭接点从off转为on,寄存器的当前值又变为0。
2、  定时器的设定值
omron plc的设定值用bcd码设定。设定范围为0000~9999。新型机也可用16进制码,设定范围为0到65535。三菱西门子均用10进制码设定。
普通定时器单位设定时间值为0.1秒,故其最大延时可达999.9秒,或6553.5秒。如高速定时,其单位设定值可能为0.01秒、0.001秒,故其最大的定时值为99.99秒、9.999秒,或655.35秒、或65.535秒。有的还可处理成低速定时,其单位设定值可能为1秒、分,故其最大的定时值为9999秒、9999分,或65535秒、或65535分。
这个单位设定时间的不同处理,不同厂家有不同的办法。
omron 是用不同的定时指令处理。用tim指令时,为100毫秒,而用timh指令时,为10毫秒,用timhh指令时,为1毫秒。
西门子则用不同的编号处理,有的编号的定时器单位设定时间小,而有的大。如s7-200,其单位时间设定值与定时器编号为:
      1 ms              t32, t96
10 ms        t33 - t36, t97 - t100
100 ms       t37 - t63, t101 -t255
三菱plc也类似。如fx2n,其单位时间设定值与定时器编号为:
 1 ms              t246到 t249
10 ms        t200到t245
100 ms       t0到t199(当使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on时,则改为10ms)
 此外,fx2n的t246到t246还可用作累计型定时器。
以上介绍的定时器是on延时的。西门子 plc还可用不同指令,处理成其它工作方式,如on即时,而off延时等。而如用omron、三菱plc要作这样处理,则只好通过程序,用辅助继电器帮助解决。
   3、应该指出,plc的定时器的定时控制都是通过程序实现的。由于输入响应延时及扫描工作方式的影响,定时控制不是很准确的,可能与设定值差一个扫描周期。扫描时间若大过单位设定值,只有若干个定时器(可中断工作的)才能准确工作。
4、plc的定时器多为掉电不保持的,掉电后停止计时,其已计入的值不保留,复电时,再从头计时。但有的也可掉电保持,即可累计计时。视不同的plc 、不同编号及不同的设定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