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一、为什么要进入suspend mode.
   为了使嵌入式系统尽可能的省电,特别是对于电池供电设备,将能够提供比较长的工作时间。举一个例子,colibri全系列模块在挂起状态下的功耗是3.3v@2ma。
二、wince如何进入挂起模式(suspend mode)与唤醒
通常有3种方法,
1)  点击wince的开始—挂起
2)  使用电源计划,设定挂起的时间
3)  使用api函数
举例:
#include pm.h
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0 );

三、wince 挂起与唤醒时,发生了什么?
一旦操作系统被要求挂起,它就启动了关闭该设备的子系统进程。
1)  首先,系统任务栏(task bar)得到通知,该系统即将中止。这是唯一得到提示的应用程序。这是意味着你的应用程序不能得到通知。
2)  应用程序消息队列关闭。这意味着应用程序将无法接收到任何消息。
3)  系统通知设备驱动的电源管理部分将硬件的电源转换到挂起状态,大部分的硬件将被关闭,系统只保留极少数的硬件电源。
4)  内核停止线程调度,只有挂起线程保留运行。
5)  内核通过设备驱动管理程序再次确认设备是否关闭电源。
6)  该内核将系统处于待唤醒状态,有一些唤醒源可以激活系统, 例如特定的gpio、触摸屏或以太网、实时时钟的一个计划中的事件。
7)  内核将ram置于低功耗状态,保持里面的数据,
8)  最后,内核处于一个低功率状态的cpu

使用唤醒源来唤醒系统:
1)    这其实是一个cpu reset事件,bootloader 引导程序来运行。将转到程序最初进入挂起前的状态。
2)    内核将ram上电以便能够使用。
3)    内核开始控制设备驱动,使设备上电。
4)    内核开始运行线程了。
5)    消息队列开始运行。
6)    一个消息被广播到运行的应用程序中,使程序知道内核已经脱离暂停。

四、colibri计算机模块进入suspend和wakeup的具体设置
1)  wakeup 源,以下均可以设置为唤醒源
touch screen
触摸屏
internal
rtc
内部时钟
sodimm pin 43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sodimm pin 63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ps2 mouse)ps2鼠标
sodimm pin 69 rising and falling edge (ps2 keyboard) ps2键盘
   colibri pxa 270
gpio:
    以下每一个:      0-15, 16-17, 34, 35, 39, 83, 90, 91, 93-102, 116
    两者之一:  31 or 113
    仅其中的一个:  38 or 36 or 40 or 53
   colibri pxa 320
sodimm:
   以下每一个:
019,021,023,025,027,029,030,031,032,033,034,035,036,037,038,043,045,049,051,053,054,
055,057,061,063,065,066,069,073,075,077,081,085,086,088,090,092,093,095,096,100,101,
102,103,104,106,107,118,120,122,124,127,129,131,134,135,136,137,138,140,142,144,146,
150,152,154,156,158,160,162,164,166,168,170,172,174,176,180,190,192,194,196

  043: this pin is always sensitive on both edges!
  064,099,133: these pins could be used as wakeup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but we
            advise to not use them!
extconn扩展接口:
 以下每一个:
 01,02,03,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
 colibri pxa 300/310
sodimm:
 pxa 300/10以下每一个:
019,021,023,025,027,028,029,030,031,032,033,034,035,036,037,038,045,047,049,050,051,
052,053,054,055,057,059,061,063,064,065,066,069,074,081,085,086,088,090,092,093,095,
099,100,102,104,105,106,107,118,120,122,124,127,129,131,133,135,136,137,138,140,142,
144,146,152,154,156,158,160,174,176,184,190,192,194,196

  043: this pin is always sensitive on both edges!
   050,064,066,074,099,133: these pins could be used as wakeup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but we advise to not use them!

 仅 pxa300 :
  004,006,014,016,018,020,073,075,077,150,162,164,166,168,170,172,180

 仅 pxa310 :
 178: this pin could be used as wakeup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but we advise
    to not use it!
extconn扩展接口:
pxa300/310以下每一个:
01,02,03,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

仅 pxa310 :
04: this pin could be used as wakeup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but we advise
   to not use it!

2)  注册表设置

sodmimm 管脚作为唤醒源
语法:          sodimm+pin+edge+[edge]
触发沿:                         r: raising edge, f: falling edge
举例:
[hklm\system\pm\suspend]
wakeupsources = sodimm69r,sodimm30rf

extension connector 扩展接口(x3)
作为唤醒源:
语法:          extconn+pin+edge+[edge]
触发沿:                         r: raising edge, f: falling edge
举例:
[hklm\system\pm\suspend]
wakeupsources = extconn2r

gpio (pxa270 only) 作为唤醒源
语法:          gpio+pin+edge+[edge]
触发沿:                         r: raising edge, f: falling edge
举例:
[hklm\system\pm\suspend]
wakeupsources = gpio0rf,gpio14rf
其它唤醒源
rtc: 内部时钟.
handle hnotif;
 ce_user_notification un={0};
 systemtime st={2010,4,3,21, 6,23,0,0}; //year,month,dayofweek,day, hour,minute,second,millisecond
                                        //wake the system on april 21, 2010, 06:23:00

 hnotif = cesetusernotification(null, l, &st, &un);
touch:
touch screen
. in this case the system will wake up if you touch the display.
example:
[hklm\system\pm\suspend]
wakeupsources = rtc,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