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请问各位师傅,配电柜里的电容器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A:
无功功率补偿

网友B:
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补偿无功功率

网友D:
当然 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E:
电容的作用是提供无功补偿。如果说补偿无功还不全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电网以电感负载为主,功率因数又低。来投入电容这时补偿是有效的。而且不但总电流下降。有功无功都下降。但如果有谐波情况就不一样了。电容会将谐波放大。当谐波含量达到一定含量时会产生谐振。这时电容投的多,总电流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所以电容在电网中使用一定要注意用电环境。才能挥发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