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先声明,俺是头一次为变频配制动电阻;也因此在贵宝地发帖交流,期望自己和大家都有收获。

1、在一个龙门吊电气设计的项目中,我用了15KW伟创变频,带两台5。5KW 6极变频电机,为大车行走提供动力。因为天车大车一般无严格制动要求,我设置变频减速停机时间为1。5秒。在近70HZ、65HZ运行时,每次停机时变频都过压跳停,把减速时间改为4秒无效。60HZ有时跳有时不跳。最后最高速改为55HZ运行,变频减速停车都不再过压跳停。
从这个项目中我才认知到制动电阻在某些场合的重要性。

2、在一个机床改造项目中(正在进行),一个进给轴用了蒙德主轴MF5。5KW伺服驱动器(搞机械的副总钦定,这个选型俺没过问),用森力玛主轴伺服电机3。7KW,2000-8000转,厂家发来伺服同时配置了40欧1600W铝壳电阻。

3、在此机床改造项目中,另外一个进给轴为1。5KW6极变频电机,我选了2。2KW伟创矢量变频(据说伟创刚出矢量,俺就拿来当螃蟹吃),制动电阻厂家建议配置250欧300W,咨询伟创之后,对方没有给出非常详细的理论或计算公式。俺不满足,思考后自己配置电阻175欧500W电阻。

楼主:
上文中有错,伟创矢量型官方建议配置250欧400W电阻,制动力矩100%。通用型变频建议配置为250欧300W,制动力矩50%。

楼主:
蒙德伺服官方建议制动电阻配置100欧800W。最小制动电阻39欧。
官方还注明:
“注:制动电阻功率只需保证驱动器正常工作过程中电阻发热不导致电阻值变化即可。
当主轴最高转速要求8000rpm以上时,随着主轴制动惯量的提升,制动电阻功率应选择适配值
的1.5~4.0倍。”

楼主:
术业有专攻,俺对变频只知其一,有课本上的一点点理论基础而已。于是观察AC80(矢量型)的官方给定最小电阻。

每一等级变频的最小电阻,其最小制动电阻与最大制动电流的乘积基本上都是700,意味着其母线电压允许值为700V。

楼主:
我知道,交直交变频器直流部分有储能元件,电容。那么如果变频制动时,首先,制动电阻必须先消耗掉电容存储的电能,然后,才会是电机传动环节发电的电能。

我相信,RC时间常数在这里仍然有效。

楼主:
电机发电的电能,一般情况下,与电机的负载有正比关系,其间要考虑的,无非是传动链正反传动效率包括电气效率的异同。也可以按转动惯量去考虑,但一般电机与传动系统的转动惯量,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

在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制动电阻功率选择与当前电机运行功率接近同一数值,并且反向传动效率100%(没有损耗)时,不考虑RC的消耗时间,最多1秒以内,电机将因能耗而停车。

仔细算去,恒转矩机械负载,电机转速与功率的关系P=MΩ,成线性正比,而功率与电流关系P=1。732UICOS=I直^2*R,就是说,电机的发电,与电流成一次正比关系,而能耗制动中,电能消耗与电流的平方成一次正比关系。由此可见,当I直>1时,制动电阻的消耗速度远大于电机的发电速度。就是说,制动电流从最大降到1A的时间,是非常快并且小于1秒的。

楼主:
如果,传动链的摩擦系数非常小,反向传动效率也非常高,设备折算到电机轴上转动惯量也非常大,从理论上看,似乎能耗制动的效果,到最后会很差。因为当I直<1时,能耗制动越来越慢,直至爬行——当然这只是想象的理想状况。实际上一般设备低到一定速度时,其动量将不足以克服滑动摩擦力,而停止。否则,这个过程将无穷地衰减下去,永远没有真的停止。

还好,即便不用抱闸制动,我们还有另一个制动手段:直流制动。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减速到一定阶段时,采用直流制动来阻止电机爬行。

楼主:
除了2、3KW以下的变频,我们看到,一般变频制动电阻选取功率为其额定功率的10%左右,厂家即认为能产生100%的制动力矩

楼主:
当然,其前提是制动电流折算到交流侧,似乎应为I直*0。816(50HZ情况下?),接近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从样本统计得来,没分析出理论原理)。

我看到,伟创通用变频与矢量变频,制动电阻阻值一样时,矢量功率要求稍高一点,但制动力矩标称却差了一半。

真希望哪位变频研发人员出来解惑。

楼主:
引用前人说过的法(摘自中国自动化网):

能耗制动的过程如下:A、当电机在外力作用下减速、反转时(包括被拖动),电机即以发电状态运行,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使母线电压升高;B、当直流电压到达制动单元开的状态时,制动单元的功率管导通,电流流过制动电阻;C、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为热能,电机的转速降低,母线电压也降低;D、母线电压降至制动单元要关断的值,制动单元的功率管截止,制动电阻无电流流过;E、采样母线电压值,制动单元重复ON/OFF过程,平衡母线电压,使系统正常运行。
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的选配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电机转动惯量+电机负载测折算到电机测的转动惯量)*(制动前速度-制动后速度))/375*减速时间-负载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制动元件动作电压值的平方/(0.1047*(制动转矩-20%电机额定转矩)*制动前电机转速)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制动电流瞬间值=制动单元直流母线电压值/制动电阻值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楼主:
老信曾经引用过西门子的算法:

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表里只是给了选型参考.
制动电阻如何选的问题:
在异步电动机因设定频率突然降低而减速时,如果轴转速高于由频率所决定的同步转速,则异步电动机处于再生发电运行状态.运动系统中所存储的动能经逆变器回馈到直流侧,中间直流回路的滤波电容器的电压会因吸收这部分回馈能量而提高.如果回馈能量较大,则有可能使变频器的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利用制动电阻可以耗散这部分能量,使电动机的制动能力提高.
制动电阻阻值的计算:
在附加制动电阻进行制动的情况下,电动机内部的有功损耗部分,折合成制动转矩,大约为电动机额定转矩的20%.考虑到这一点,用下式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Ω)
RBO=(Uc2)/[0.1047(TB-0.2TM)n1]    (Ω)
式中   Uc2是直流回路电压Uc的平方,单位为V;
        TB是制动转矩,单位为N.m;
        TM是电动机额定转矩,单位为N.m;
        n1是开始减速时的速度,单位为r/min.
如果系统所需制动转矩TB<0.2TM,即制动转矩在额定转矩的20%以下时,则不需要另外的制动电阻,仅电动机内部的有功损耗的作用,就可使中间直流回路电压限制在过电压保护的动作水平以下.
由制动晶体管和制动电阻构成的放电回路中,其最大电流受制动晶体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c的限制.制动电阻的最小允许值Rmin(Ω)为:
Rmin=Uc/Ic
式中,Uc是直流回路电压,单位为V.
      Ic是制动晶体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c,单位为A.
因此,选用的制动电阻RB应按

Rmin<RB<RBO
的关系来决定.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文章写的原创,有很大讨论的空间。但这种做法不是很提倡。有混分之嫌。完全可以在一层楼里解决的,却盖了如此多层。希望以后不要这样呦。

关于“除了2、3KW以下的变频,我们看到,一般变频制动电阻选取功率为其额定功率的10%左右,厂家即认为能产生100%的制动力矩”这种说法我觉得需要讨论:
电机100%力矩的产生是怎样的呢?很巧合,最近有人问此事,我很关注与好奇,就去翻了翻电机学。结果发现,交流电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和直流电机的转平衡方程式有着惊人相似。那就是交流电机转矩与交流电机的有功电流、转子磁场强度、系数、功率因数角(好像是)有关,与其他无关。因此,100%的电机额定转矩与谁有关呢?那当然是有功电流了。和制动电阻的功率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倒是直接和电阻的组值有关,因为制动电阻的阻值大小,决定了电机制动电流被吸收多少。也决定着制动力矩的大小。电阻的功率主要是确定制动时间长短、电阻发热否的参数。

楼主:
大名小名似乎引用的是台达的?: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计算

1刹车使用率ED%

制动使用率ED%,也就是台达说明书中的刹车使用率ED%。刹车使用率ED%定义为减速时间T1除以减速的周期T2,制动刹车使用率主要是为了能让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有充分的时间来散除因制动而产生的热量;当刹车电阻发热时,电阻值将会随温度的上升而变高,制动转矩亦随之减少。刹车使用率ED%=制动时间/刹车周期=T1/T2*100%。

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制动使用率的概念:10%的制动频率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制动电阻在10秒钟能够消耗掉100%的功率,那么制动电阻至少需要90秒才能把产生的热量散掉。

2 制动单元动作电压准位

当直流母线电压大于等于制动电压准位(甄别阈值)时,刹车单元动作进行能量消耗。台达制动电压准位如表1所示。

3 制动电阻设计

(1)工程设计。实践证明,当放电电流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一半时,就可以得到与电动机的额定转矩相同的制动转矩了,因此制动电阻的粗略计算是:

其中:
UD制动电压准位
IMN电机的额定电流。

为了保证变频器不受损坏,强制限定当流过制动电阻的电流为额定电流时的电阻数值为制动电阻的最小数值。选择制动电阻的阻值时,不能小于该阻值。

根据以上所叙,制动电阻的阻值 的选择范围为:

制动电阻的耗用功率

当制动电阻R在直流电压为UD 的电路工作时,其消耗的功率为:

耗用功率的含义:如果电阻的功率按照此数值选择的话,该电阻可以长时间的接入在电路里工作。

现场中使用的电阻功率主要取决于刹车使用率ED%。因为系统的进行制动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内,制动电阻的温升不足以达到稳定温升。因此,决定制动电阻容量的原则是,在制动电阻的温升不超过其允许数值(即额定温升)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容量,粗略算法如下:

λ 为制动电阻的降额系数
R为实际的选用电阻阻值
PB为制动电阻的功率

(2)设计举例。根据以上的公式我们可以大致的推算出来我们需要的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以台达VFD075F43A变频器驱动7.5KW的电机作为例来说明,7.5KW电机额定电流是18A,输入电压AC460,则有:

因此制动电阻的阻值取值范围:

44.4 < R ≤ 88.9

选择电阻阻值要选择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型号和功率段为宜,选择阻值75欧。

根据实际的情况可以在计算的数值功率上适当的扩大。

楼主:
KDRJL版主创立的:

要选取制动电阻的参数,步骤参考如下:
1.确定电机允许的100%的制动电流,那么以楼主问题为例,75kW的电机,制动电流大约是150A左右,这是一个经验的估算,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电机的功率乘以2即为电机的额定电流(交流异步电机而言);
2.确定电机制动时,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这个参数,可以考虑一个范围,最小DC620V,最大DC750V,如果选较低的直流母线电压,其电阻值相对就低,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取DC700V为制动电压;
3.计算电阻值,就是简单的欧姆定律,电压除以电流等于制动电阻值。电阻的功率一般要选择1.5-3倍的电机额定功率,选1.5倍时,制动是间歇的,选3倍时,制动是频繁的。
这样计算,你的制动电阻绝对是选购了,而且具备可靠的工程实用性。
另外,对于有些变频器,制动单元是内置的,只要选取制动电阻就OK了,例如: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从小到75kW,都是内置的制动单元,所以,很简单。有些变频器,没有内置的制动单元,就需要外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了,制动电阻的选取,已经说了,这里不赘述,制动单元的选择,就要注意了,一定要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取,有些制动单元,他的标称电流和实际的运行电流不一致,造成过热保护,一定要能连续工作的电流来选。以保证制动贿赂的可靠性。
声明下,我所提出的计算方法,是按照100%的制动能力来计算的。如果你认为可以50%制动能力,那就除以2...,来计算。

网友A:
嗯?西门子论坛里的东西也搜集来了?我现在的认识(关于变频器动力制动的)就是:
制动电阻阻值决定突加电机允许的最大减速度,所产生额定制动转矩;制动电阻的功率决定允许的制动过程所需的时间周期。

楼主:
呵呵,可以嫌,但是俺是想到哪儿写哪儿,倒是从来没把这分当回事儿。

制动力矩大小,当然可以取决于阻值大小,但是阻值小,功率不增大就要烧,不只是发红的问题,这也是必须关联必须变的。知道制动电流、母线电压,就先定了电阻,同时,也就确定了电阻的额定功率,增加电阻的额定功率或者散热手段是另一面的问题。

另外,“电机100%力矩的产生是怎样的呢?很巧合,最近有人问此事,我很关注与好奇,就去翻了翻电机学。结果发现,交流电机的转矩平衡方程式和直流电机的转平衡方程式有着惊人相似。那就是交流电机转矩与交流电机的有功电流、转子磁场强度、系数、功率因数角(好像是)有关,与其他无关。因此,100%的电机额定转矩与谁有关呢?那当然是有功电流了”,这一块内容,似乎也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此时的电机并不是电动状态,是我们曾经讨论过的类似的“发电”状态,无论是象限、频率、功率因数、励磁电流、有功电流似乎与电动状态都有不同——俺是搞不明白

楼主:
我认为,对于“制动率”这一参数,我们可以不考虑,姑且选 定100%,去设计一台变频制动电阻,要求“0。5秒从某一转速降到0速”,这样更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

楼主:
附加网上查到的另外某未知厂商变频制动电阻选择表:

1.5kW 250Ω/260W 1 2.2kW 150Ω/390W 1 4.0kW 100Ω/520W 1 5.5kW 75Ω/780W      1 7.5kW 50Ω/1040W 1 11kW 50Ω/1040W 1 15kW 40Ω/1560W 1 18.5kW 32Ω/4800W 1 22kW 27.2Ω/4800W 1 30kW 20Ω/6000W 1 37kW 16Ω/9600W 1 45kW 13.6Ω/9600W 1 55kW 10Ω/12000W 1 75kW 6.8Ω/12000W 1 90kW 6.8Ω/12000W 1 110kW 6.8Ω/12000W 1 160kW 6.8Ω/12000W 2 185kW 6.8Ω/12000W 3 220kW 6.8Ω/12000W

楼主:
“制动电阻阻值决定突加电机允许的最大减速度,所产生额定制动转矩;制动电阻的功率决定允许的制动过程所需的时间周期。”

这说法没问题,主要是我们更需要公式化的理论支持,哪怕是工程近似,有80%的近似即算成功。

楼主:
从中国工控网上找到一个选型方式,不过是专用于起重机主钩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直接计算主钩的机械功率,然后折扣效率,折扣变频与电机本身消耗功率。

不适用于一般机械传动制动场合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paper/200807/2008072811465800001.htm

楼主:
这是某位先生(女士)博客中载来的: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2008-11-21 19:49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2.6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制动力矩计算 要有足够的制动力矩才能产生需要的制动效果,制动力矩太小,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闸。 制动力矩越大,制动能力越强,制动性能约好。但是制动力矩要求越大,设备投资也会越大。

制动力矩精确计算困难,一般进行估算就能满足要求。 按100%制动力矩设计,可以满足90%以上的负载。 对电梯,提升机,吊车,按100% 开卷和卷起设备,按120%计算 离心机100% 需要急速停车的大惯性负载,可能需要120%的制动力矩 普通惯性负载80% 在极端的情况下,制动力矩可以设计为150%,此时对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必须仔细合算,因为此时设备可能工作在极限状态,计算错误可能导致损坏变频器本身。 超过150%的力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超过了这个数值,变频器本身也到了极限,没有增大的余地了。

  电阻制动单元的制动电流计算(按100%制动力矩计算)

制动电流是指流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直流电流。

380V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一般k=0.7(绝大部分场合适用)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680V-710V,一般取700V)

I――――制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完全被电阻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瓦)=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I)

     计算得到I=P。。。。。。。。。。制动电流安培数=电机千瓦数 即每千瓦电机需要1安培制动电流就可以有100%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计算和选择(按100%制动力矩计算)

电阻值大小间接决定了系统制动力矩的大小,制动力矩太小,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闸。

    电阻功率选择是基于电阻能安全长时间的工作,功率选择不够,就会温度过高而损坏。 380V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一般k=0.7(绝大部分场合适用)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680V-710V,一般取700V) I――――制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R――――制动电阻等效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Q――――制动电阻额定耗散功率,单位为kW s――――制动电阻功耗安全系数,s=1.4 Kc――――制动频度,指再生过程占整个电动机工作过程的比例,这事一个估算值,要根据负载特点估算

一般Kc取值如下:

电梯                       Kc=10~15%

油田磕头机                 Kc=10~20%

开卷和卷取                 Kc=50~60%

最好按系统设计指标核算 离心机                      Kc=5~20%

下放高度超过100m的吊车     Kc=20~40%

偶然制动的负载              Kc=5% 其它                        Kc=10%

   电阻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被电阻完全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瓦)=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V/R)

计算得到:制动电阻R=700/P   (制动电阻值=700/电机千瓦数)

电阻功率计算基准: 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能被电阻完全吸收并转为热能释放 Q=P×k×Kc×s=P×0.7×Kc×1.4 近似为Q=P×Kc 因此得到:

电阻功率Q=电动机功率P×制动频度Kc 制动单元安全极限: 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值为700/R

楼主:
自动化在线中有一篇文章说得“工程性”较强些:

http://www.autooo.net/ic/tech/2009-04-20/34992.html

里面说了:“实践证明,放电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时,就可以得到与电机额定转矩相同的制动转矩了”,呵呵,多好的“实践证明”,不需要理论分析了

楼主:
但是,我们如何来保证“0。5秒的制动时间”呢?

看来唯一可信的理论计算方法,还是要从转动惯量来,结合减速时间来计算制动电阻的功率。

楼主:
大名小名帖的那文档不全,这个文档公式比较全,是台达的

台达变频器制动电阻设计
作者:刘元刚 出处: 阅读:1432 发布时间:2007-07-02 供稿: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台达变频器依靠自己强大的OEM能力和持续不断的研发能力其市场规模越来越壮大。变频器配件的选择对于用户前期的设计选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台达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选择基本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台达变频器 制动电阻 变频器配件

1 引言
目前市场上变频器的制动方法大致有三种:能耗制动,直流制动,回馈(再生)制动。台达变频器属于不可控整流电压源型的变频器,其制动方式属于能耗制动和直流制动。能耗制动是台达变频器让生产机械在运动过程中快速地减速或停车的主要形式;直流制动则在电机运转准备时刻输出一直流电流产生转矩迫使电机停止,以得到平稳的启动特性,或者当变频器停止时刻输出一直流电流产生转矩迫使电机停止,以确保电机已准确停车。在使用台达变频器的变频调速系统中,减速的方法就是通过逐步降低给定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下降过程中,电动机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发电机状态),使得电动机的转速迅速地随频率的下降而下降。在制动过程中,泵生电压的产生会导致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升高,此时变频器会控制刹车单元通过刹车电阻把升高的电压以热能的方式消耗掉。为了使得系统平稳降速,需要设置适当的减速时间,同时选择合适的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才能满足需要。目前关于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从工程的角度来讲要精确的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是很实际,主要是部分参数无法精确测量。目前通常用的方法就是估算方法,由于每一个厂家的计算方法各有不同,因此计算的结果不大一致。本文所介绍的计算方法仅仅是供参考,具体的情况要根据每一个现场的使用情况来进行分析计算。

2 制动电阻的介绍
制动电阻是用于将电动机的再生能量以热能方式消耗的载体,它包括电阻阻值和功率容量两个重要的参数。通常在工程上选用较多的是波纹电阻和铝合金电阻两种:波纹电阻采用表面立式波纹有利于散热减低寄生电感量,并选用高阻燃无机涂层,有效保护电阻丝不被老化,延长使用寿命,台达原厂配置的就是这样的电阻;铝合金电阻易紧密安装、易附加散热器,外型美观,高散热性的铝合金外盒全包封结构,具有极强的耐振性,耐气候性和长期稳定性;体积小、功率大,安装方便稳固,外形美观,广泛应用于高度恶劣工业环境使用。

3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计算
3.1刹车使用率ED%
制动使用率ED%,也就是台达说明书中的刹车使用率ED%。刹车使用率ED%定义为减速时间T1除以减速的周期T2,制动刹车使用率主要是为了能让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有充分的时间来散除因制动而产生的热量;当刹车电阻发热时,电阻值将会随温度的上升而变高,制动转矩亦随之减少。刹车使用率ED%=制动时间/刹车周期=T1/T2*100%。(图1)

图1刹车使用率ED%定义

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制动使用率的概念:10%的制动频率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制动电阻在10秒钟能够消耗掉100%的功率,那么制动电阻至少需要90秒才能把产生的热量散掉。

3.2 制动单元动作电压准位
当直流母线电压大于等于制动电压准位(甄别阈值)时,刹车单元动作进行能量消耗。台达制动电压准位如表1所示。

3.3 制动电阻设计
(1) 工程设计
实践证明,当放电电流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一半时,就可以得到与电动机的额定转矩相同的制动转矩了,因此制动电阻的粗略计算是:

RB = 2*UD / IMN

其中:
UD 制动电压准位。
IMN 电机的额定电流。
为了保证变频器不受损坏,强制限定当流过制动电阻的电流为额定电流时的电阻数值为制动电阻的最小数值。选择制动电阻的阻值时,不能小于该阻值。

RBmin = UD / IMN

根据以上所叙,制动电阻的阻值R的选择范围为:

UD / IMN < R ≤ 2*UID / IMN

制动电阻的耗用功率:
当制动电阻R在直流电压为UD的电路工作时,其消耗的功率为:

P0 = UD2 / R

耗用功率的含义:如果电阻的功率按照此数值选择的话,该电阻可以长时间的接入在电路里工作。
现场中使用的电阻功率主要取决于刹车使用率ED%。因为系统的进行制动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内,制动电阻的温升不足以达到稳定温升。因此,决定制动电阻容量的原则是,在制动电阻的温升不超过其允许数值(即额定温升)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容量,粗略算法如下:

PB = λ*P*ED% = λ*UD2 / R*ED%

λ为制动电阻的降额系数:λ = 1-|R-RB| / RB

R为实际的选用电阻阻值。
PB为制动电阻的功率。

(2) 设计举例
根据以上的公式我们可以大致的推算出来我们需要的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以台达VFD075F43A变频器驱动7.5KW的电机作为例来说明,7.5KW电机额定电流是18A,输入电压AC460,则有:

RB = 2*UD / IMN = 2*800/18 = 88.9欧

RBmin = UD / IMN = 800/18 = 44.4欧

因此制动电阻的阻值取值范围:

44.4 < R ≤ 88.9

选择电阻阻值要选择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型号和功率段为宜,选择阻值75欧。

PB = λ*UD2/R*ED% = 0.84*8002/75*0.1 = 716W

根据实际的情况可以在计算的数值功率上适当的扩大。

4 结束语
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的计算都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在实际的应用时需要结合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该动,最终形成一个经济适用的选择方案。

参考文献(略)

网友A:
这个帖子很值得细读和品味。原因是针对一个问题,竟是“百家争鸣”。非常好!封精支持楼主的辛勤工作。这么注意搜集相关信息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但我会回来点评的。这里面值得讨论和阐述的问题很多很多。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很有必要,也很有趣。
继续关注中...

网友B:
同样的功率,国产的配的电阻功率是进口的好几倍;
一般情况下还是按厂家的说明配电阻的阻值及功率吧;

楼主:
开题讨论,目的就在于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

理想状况下,不考虑系统摩擦系数与传动效率,做如下分析:

假设知道传动链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J(KG*m^2),同时,知道电机轴当前转速n转/min(ω=n*2*3.14/60S),现在,要求1秒内减速到0速。那么,系统减速度为n(ω/S^2)。此时,需要制动转矩为:J*ω(KG*m^2/S^2)=J*ω(N*m)牛米。

当我们知道了需要的制动转矩,知道了制动电流与制动转矩的关系,电流就出来了。考虑直流制动电压的最大允许值若为700V,那么最小电阻值就出来了
——可但是,但可是,电机被动运转速度是变化的,电压频率变化、有效值变化,电容在向电阻放电时也引起电压变化。阻容放电电压方程可以列出,电机发电电压方程俺还没思考(电机学得不好),事实上,在电压变化(降低)、电阻电容不变的情况下,制动电流在减小,制动转矩也在减小,——》若要保证制动时间,必须实时减小电阻,以保证制动电流、制动转矩的线性。

也就是说,在不考虑摩擦系数、传动效率等因素的情况下,按固定母线电压、制动电流选取的电阻值,达不到制动时间要求。而摩擦系数、传动效率、电机与变频本体耗能等综合因素对制动时间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

网友C:
受益了!佩服楼主的和版主的探索精神。好帖子!以前光知道查表应用,未能知其所以然。现在自己也可以据负载状况粗略估算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值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考虑制动电阻技术参数的时候,都是已知电机的功率和变频器的功率参数基础上进行选型和计算的。并非是系统未知的情况。换句话说,我们针对一个特定的系统,比如,一个7.5kW的变频器系统进行制动功率计算和制动电阻的选型。而并不是要针对一个制动指标去选择设计一个变频器传动系统。

搞清这一点,再回来谈论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参数选型计算。问题就很明朗了。什么转动惯量呀、刹车时间呀都是有特定极限的了。因为传动系统是已知的,选择他的极限制动参数也就OK了。这里当然也包括了它的极限加(减)速度指标。最小电阻值指标等等只要给到了制动能力的极限值,就完全可以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估算他的发热功率,选择合适的功率值,以减小系统的制造成本。至于性能指标,完全用满了,再快也快不起来了。

楼主(2010-06-14):
以前凸轮控制器调速的天车,多用转子切换电阻调速。如果变频驱动器的制动电阻也用切换的办法,在其母线电压降低时减小电阻,是不是其制动能力也可以得到提高,可以满足更高的制动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凸轮控制器调速的天车,多用转子切换电阻调速。如果变频驱动器的制动电阻也用切换的办法,在其母线电压降低时减小电阻,是不是其制动能力也可以得到提高,可以满足更高的制动要求?
这里有两点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点,制动单元的IGBT就是一个可调的开关,只要把电阻允许的最小值设计合理,制动单元完全是根据直流母线电压的高低自动开通向电阻注入发电电流。所以无需采用可变电阻的方式调节,制动单元的管子是无级调节的。

第二点,制动电流的大小不是无限制产生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是一定的,它能承受的发电电流有限,所以制动电阻必须要设置一个最小的极限值,以保证发电电流被限制在逆变器期间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工作。

综上,对于直流母线的制动电阻值,只要考虑并计算出他所能给出的最小值,既保证能吸收100%的装置所能承受的制动电流,又能保证具有足够的热平衡指标(电阻的功率足够用),也就可以了。

楼主:
题外话,昨天到北京国际机床展转了一圈儿,看到这年头古老的车床换一个滚珠丝杠就改称为“数控”了,看来数控这个名词衍生范围真广,呵呵。

老版主这两点:
第一,IGBT的确可以开关,但电机发电、电容充电的电压值是有限的,尤其在通过电阻泄放电能后,电压会迅速降低。在本文中的例子,电阻定值比如40欧时,母线电压设定在700V时进行能耗制动,即使这直流电压直接加在电阻上,也不超过17.5A电流。然而,电机制动减速,是一个连续的物理过程,在电机没有停下之前,其发电电压是随速度变化的一个变量,从传统的宏观物理概念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电机停止前那一瞬间,其母线电压会不足700V,也许是300V或400V不一定。那么,300V、400V电压,电阻固定为40欧的情况下,IGBT如何调节,才能让制动电流达到17.5A?
这办法有,那就是电阻不接入,只等储能到700V时,再接入电阻——但这方法就一定不会得到持续的制动时间,不可能保证持续的制动电流、制动转矩,自然用这样的方法,也不容易满足我提到的0.5S或1S的制动时间要求。

第二,变频器件容量有限,其制动力必然有限,电流有限,因此电阻也有限,这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我的意思是:若要取得最大的能耗制动效果,在制动过程中电压降低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切换电阻,以保证大制动电流的持续性,取得更好的制动效果。

我认为,判断这个命题的真伪,要点在于:电机从某转速到0速的制动过程中,在某固定电阻值接入的情况下,母线电压变化的情况如何。遗憾我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呀,其实,自己做一次测试,也许就会知道在制动过程直流母线电压是如何变化的了。
“在电机停止前那一瞬间”直流母线电压确实不太可能达到700V,但也不至于吸收100%制动电流的必要。都停了嘛。用得着那么大的制动电流吗?

“但电机发电、电容充电的电压值是有限的,尤其在通过电阻泄放电能后,电压会迅速降低。”这句话是你的想当然的结论吧?实事应该是,在制动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只有在制动开始和制动停止两个极限阶段,电压是变化的。(电阻是一定的,减速度是恒定的。这是两个条件)

另外,对于三相交流电源380V的电网,直流母线电压不应该跌落至500V一下,除非是电动状态电机遇到过载才可能使直流母线电压跌落至500V以下。而且一但低于此值,就可能被报故障保护。

楼主:
我的错,忘说了一点:为了提高电机的响应能力,我用的是矢量变频,应该是可控整流吧。可控整流,原理上可以再生制动,能耗制动也可以做到直流母线0电压;但可控整流到底如何能耗制动,俺还是没实践检验,先汗一个。

网友A:
呵呵,如果双向的整流/逆变控制器的负载是直流电机,那你说的情况是可能的。即回馈制动也可以做到直流母线0电压(不是能耗制动,能耗制动一般都是指的电阻制动)。而这种整流回馈单元的负载是逆变器+交流变频电机的系统,其直流母线电压绝对不可以是0电压!且整流电压和回馈电压一定要岔开一个电压差的。也就是回馈电压必须高于整流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恰好赶上版主在线回复。

我的意思是,可控整流可以实现回馈制动;另外,可控整流,能耗制动的极限是,母线电压为0——就是说整流部分关断,电机发出一点电来,母线有一点电压,都让它通过电阻消耗掉。

楼主:
回头来看,稍稍有一点明白通用变频选配制动电阻与矢量或伺服制动电阻的区别了。因为本人没有变频的研发经验,许多问题没有多少理论上的计算与思考,多为猜测。

通用变频一般都是不控整流,其直流母线电压受交流输入电压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可控的,因此,通过制动电阻能耗制动的过程,都是在高于三相整流电压的某个设定值以上才好进行,这与老版主说的非常一致;否则,就不是制动,而是用交流输入电源提供电能来烧电炉子了,呵呵。

而矢量型变频往往打着四象限旗号(偶对矢量变换真得没学好,不知道在理论上,到底是不是矢量控制必须可控整流),四象限变频,自然可以把整流桥关断,用电阻消耗电能不必限制在某以电压以上。也因此,伟创变频的矢量与通用型变频制动电阻值相同,而制动力矩发生了变化(不否认说明书有谬误,可能是制动效果发生了变化,瞬时制动力矩大小似乎只与制动电流U/R有关系),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动时间发生了变化。

网友A:
也不一样,就拿西门子的变频器来说,不论是MM440(通用型)还是6SE70(工程型),他的整流单元都是可控的。特别是MM440,小功率的是不可控整流,30kW以上的,就变成了可控型的了。

关于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他们的开启(动作)阈值是有门槛的,不能低于整流电压的峰峰值,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关于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他们的开启(动作)阈值是有门槛的,不能低于整流电压的峰峰值,否则不能正常工作”——对于可控整流来说,也是如此吗?为什么会如此?

楼主:
对比伟创通用和矢量变频,同样250欧的制动电阻(一个功率300W一个400W,额定电流差15%,额定功率差33%),手册上写的制动转矩却相差50%(一个100%制动转矩一个50%制动转矩),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他们的开启(动作)阈值是有门槛的,不能低于整流电压的峰峰值,否则不能正常工作”——对于可控整流来说,也是如此吗?为什么会如此?
对于你的问题,专门去观察了一下。太巧了,刚好有一个可控整流的装置在做实验。于是得到下面的结论:
可控整流(即整流回馈单元),用于逆变器的直流母线控制,它的电动和发电电压差比较小,在DC10V左右。而不是象制动单元那样,相差DC100V左右。原因就是,它可以电动和发电的自由转换。这是观察实际的情况。
但是,可控的整流-回馈单元,它的最低电压,必须要大于交流进线电压的峰峰值,也就是说必须要大于540VDC。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比伟创通用和矢量变频,同样250欧的制动电阻(一个功率300W一个400W,额定电流差15%,额定功率差33%),手册上写的制动转矩却相差50%(一个100%制动转矩一个50%制动转矩),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
这个问题很奥妙吗?非也。只要控制制动单元的开通电压占空比,即可实现这个现象了。制动电阻两端制动电压占空比相差一倍,即可得到制动电功率相差一倍了。因为对于直流而言,功率、电压、电流基本呈线性关系(阻性负载)。

楼主:
俺的基础的确太不扎实,不知道变频中的可控整流器是否全控,是否允许6个管子全部关断。全部关断的时候,在一定电压范围内,直流母线是否与交流侧可以完全隔断,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允许到接近0。
俺如此地不自信,今天专门查了下电力电子的教科书,三相全控整流,触发角为120度阻性负载时,直流输出电压可以为0。
不知道一般可控整流的变频,一般是不是全控,也不知道变频电路中,在6个管子或3个反关联管子全关断的时候(更多相的整流不考虑),是否还有其它装置足以导致直流母线电压维持在500V以上。
从原理上,不考虑逆变器负载变化,单考虑全控整流,其直流输出趋于0,是可能的。

楼主:
制动转矩的“奥妙”,也许就在于“占空比”上吧。
不过,我一直把制动转矩理解为瞬时值,所以才会有同样电阻,不同制动转矩的问题。对于制动转矩平均或有效值的计算方式以及这计算数据是否与实际相符,不可得知。
我的误区在于,期望制动转矩是连续而不是断续的。以达到更小时间的制动指标。或者,电机发电的时候,定子侧接入频敏电阻好了,随转速高低、发电频率的高低,电阻不断减小,这样制动效果将更显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的基础的确太不扎实,不知道变频中的可控整流器是否全控,是否允许6个管子全部关断。全部关断的时候,在一定电压范围内,直流母线是否与交流侧可以完全隔断,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允许到接近0。
俺如此地不自信,今天专门查了下电力电子的教科书,三相全控整流,触发角为120度阻性负载时,直流输出电压可以为0。
不知道一般可控整流的变频,一般是不是全控,也不知道变频电路中,在6个管子或3个反关联管子全关断的时候(更多相的整流不考虑),是否还有其它装置足以导致直流母线电压维持在500V以上。
从原理上,不考虑逆变器负载变化,单考虑全控整流,其直流输出趋于0,是可能的。
可以想一想,若直流母线电压允许等于0的话,那变频器的输出侧逆变器怎么工作呢?电机又怎么运行呢?直流母线电压一般不允许低于500VDC的,否则,变频器要被封锁并报故障保护。

楼主:
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能耗制动的过程。而不是电动状态。
既然电机需要能耗制动,变频进线电源为何还要供电?为何不能关断整流器?变频输出的逆变器是不是恰恰有相当大的部分时间工作在整流状态?把电机剩磁发电的电能充回到直流母线电容,并且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能耗制动的过程。而不是电动状态。
既然电机需要能耗制动,变频进线电源为何还要供电?为何不能关断整流器?变频输出的逆变器是不是恰恰有相当大的部分时间工作在整流状态?把电机剩磁发电的电能充回到直流母线电容,并且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
你可以咨询下变频器的制造商,在电机制动状态下,是否允许直流母线电压“永久下降”呢?所有的变频器几乎都会有一个故障报警,叫做:直流母线电压低。不论是单象限的还是四象限的。
其实,对你的观点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刚接触交流调速的时候,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我是用直流系统“出身”的,直流的四象限既如此。而交流变频可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曾被耻笑过。后来实际使用了交流变频的系统,才发现其中的特点。

楼主:
早期通用变频整流器基本全是不控的。

多谢版主费心指点。

网友D(2010-09-04):
学习了 我最近正在选波纹的铝壳的制动电阻。了解了一些常识

网友E:
我们一般选电阻功率,是变频器功率乘大概使用率
电阻是制动单元制动电压除变频器功率再除制动力矩 比方30KW变频器,用在起重机上,起重机一般负责比较重 按重负载算,使用率按40算,起重机刹车要求不是很严,制动力矩按120%算,
电阻功率=30*0.4=12KW
电阻阻值=700/30/1.2约等于 19欧

技术QQ :376310969

网友A(2010-11-23):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选电阻功率,是变频器功率乘大概使用率
电阻是制动单元制动电压除变频器功率再除制动力矩 比方30KW变频器,用在起重机上,起重机一般负责比较重 按重负载算,使用率按40算,起重机刹车要求不是很严,制动力矩按120%算,
电阻功率=30*0.4=12KW
电阻阻值=700/30/1.2约等于 19欧
我要是这么计算,电机制动的能量吸收不了会报故障停机的。在最高转速时突减制动,电机还未达到满功率制动时,就停机了。故障码是“过压保护”。
通过录制制动状态的直流母线电压波形,发现,电阻值太“大”了。将制动电流提高以后,100%转矩制动就OK了。

网友A:
我认为,要想达到电机100%制动转矩的制动,条件是电机必须在制动开始至结束都能达到100%的额定电流才行。这是电机转矩与电流的关系决定的。

那么,要想达到电机一开始制动就能发出100%额定电流的条件是,直流母线电流也必须要达到对应的电流,而不是功率。我们知道,IGBT的三相逆变模块,直流和交流侧的换算系数是1.2倍的关系,所以制动电阻的阻值计算公式应该是:

直流母线允许的最高电压(一般取760V)/(1.2*电机额定电流)=制动电阻的阻值。

这样的阻值,完全满足制动开始至制动结束,电机都能达到100%额定制动能力。

仍以30kW电机为例,它的额定电流59A,那么换算到直流母线的电流就是70A,制动电阻的阻值=760/70=11欧姆即可,然后根据制动周期,选择合适制动功率。这样计算的数据,可以满足电机的全额定负荷制动。而不会把直流母线电压充到过压跳闸的阈值。

网友F(2010-12-25):
都是高手,经典,受益匪浅。。。

网友G:
电机越大制动电阻阻值越小

网友H(2011-03-27):
讨论的很深入,
值得学习!

网友I(2011-07-09):
制动电阻选用表
规格型号 适用电机功率(KW) 电阻阻值(欧) 电阻功率(W)
YX1000-2S0004G 0.4 200 100
YX1000-2S0007G 0.75 150 200
YX1000-2S0015G 1.5 100 400
YX1000-2S0022G 2.2 70 500

YX3000-4T0007G 0.75 300 400
YX3000-4T0015G 1.5 300 400
YX3000-4T0022G 2.2 200 500
YX3000-4T0037G 4.0 200 500
YX3000-4T0055G 5.5 30 1000
YX3000-4T0075G 7.5 30 1000
艾默生技术,值得信赖
代理、代工、代销

网友E:
供应变频器制动电阻,电抗器,滤波器,伺服刹车电阻
深圳市梁虹电气有限公司
杨志梁
18620378229
qq:1027555049
www.lianghongkj.cn.alibaba.com

网友J(2011-10-05):
压力传送器4~20MA   量程1.6MPA,反馈值与压力传送器输出电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K:
高人们,,你们还讨论吗??我喜欢看!!!!!!

网友L(2012-01-05):
此贴还稳居榜首呢

网友M(2012-02-24):
压力传送器4~20MA 量程1.6MPA,反馈值与压力传送器输出电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4/20 = x/1.6 ; "x"就是所对应的最小值=0.32

深圳市万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wanshengda.com

0755-83106619   83105813   杨工   黄工

网友N(2012-04-16):
一般变频制动电阻选取功率为其额定功率的10%左右,厂家即认为能产生100%的制动力矩

网友O:
学习一下 飘过

网友P: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问世--直流传动将焕发青春的活力--洋人的变频调速技术很快彻底淘汰

楼主:
老版主,这么久的帖子还在顶。该换新啦

网友Q(2012-05-16):
哎呀、大致浏览了下、、挺全的、留个标记整理学习- - 感谢分享

网友R:
我只知道海利普变频器

网友R:
海利普变频器,找工控今博自动化www.kinbo923.com

网友S(2012-12-06):
学习了 很受用啊

网友T(2013-02-01):
都加精了,好贴!

网友U(2013-05-06):
看到大家的回帖真心惭愧啊!
看啦以后还是要多学习才行啊!

网友V(2013-09-03):
谁有REVCON的滤波器,我变频器是ABB的,能量回馈单元是德国REVCON的,现在这个品牌的滤波器电容坏了,不知哪有买的。

网友W(2013-11-06):
急聘变频器销售工程师
1.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有变频器,PLC,触摸屏销售经验者优先
2.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仪表谈吐稳重大方;
3.具有极强的自信心、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4.有电力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有渠道关系或潜在项目者优先。待遇优厚
工作地点:云.贵.川,重庆或全国各办事处    (深圳安邦信电子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联系电话:13923880344

网友W:
急聘变频器销售工程师
1.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有变频器,PLC,触摸屏销售经验者优先
2.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仪表谈吐稳重大方;
3.具有极强的自信心、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4.有电力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有渠道关系或潜在项目者优先。待遇优厚
工作地点:云.贵.川,重庆或全国各办事处    (深圳安邦信电子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网友W:
回复 楼主:
急聘变频器销售工程师
1.机电一体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有变频器,PLC,触摸屏销售经验者优先
2.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仪表谈吐稳重大方;
3.具有极强的自信心、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4.有电力行业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5.有渠道关系或潜在项目者优先。待遇优厚
工作地点:云.贵.川,重庆或全国各办事处    (深圳安邦信电子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联系电话:13923880344

网友X(2014-01-14):
楼楼精彩!

网友Y(2014-02-24):
求购一套稳定的伺服控制软件及硬件设计图纸(要求:能满足红木雕刻机的性能);
再加一套稳定的变频器控制软件及硬件设计图纸(要求:通用型 频率达到400HZ就OK了,不需要矢量型,最主要的是要稳定!!!)   联系电话15382484721

网友Z:
制动力矩大小,当然可以取决于阻值大小,但是阻值小,功率不增大就要烧,不只是发红的问题,这也是必须关联必须变的。知道制动电流、母线电压,就先定了电阻,同时,也就确定了电阻的额定功率,增加电阻的额定功率或者散热手段是另一面的问题。

网友AA(2014-04-24):
现在选择不仅仅是制动单元,制动单元有些特定场所要求高反而不方便,还不如直接使用雷昂IPC回馈单元,可以直接省去制动电阻。多大变频器匹配多大雷昂回馈单元。你报过压就是因为电流超过变频器承受极限没有消耗掉而已。

网友AB:
引用 楼主:
附加网上查到的另外某未知厂商变频制动电阻选择表:

1.5kW 250Ω/260W 1 2.2kW 150Ω/390W 1 4.0kW 100Ω/520W 1 5.5kW 75Ω/780W      1 7.5kW 50Ω/1040W 1 11kW 50Ω/1040W 1 15kW 40Ω/1560W 1 18.5kW 32Ω/4800W 1 22kW 27.2Ω/4800W 1 30kW 20Ω/6000W 1 37kW 16Ω/9600W 1 45kW 13.6Ω/9600W 1 55kW 10Ω/12000W 1 75kW 6.8Ω/12000W 1 90kW 6.8Ω/12000W 1 110kW 6.8Ω/12000W 1 160kW 6.8Ω/12000W 2 185kW 6.8Ω/12000W 3 220kW 6.8Ω/12000W
这个表像是 安川变频器V1000的制动电阻器 选用表

网友AC(2014-09-18):
我相信,RC时间常数在这里仍然有效

网友AD(2015-06-11):
挺好的帖子!

网友AE: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AE:
长知识了。

网友AF(2018-09-24):
回复 网友A:
GBT的三相逆变模块,直流和交流侧的换算系数是1.2倍的关系
  有这样的说法吗  求证

网友A:
回复 网友AF:
耶!是的。通过样本的选型数据,得出的规律性总结。比如,工程型逆变器的输入和输出额定电流数据,不同型号的,不同电流等级的,它们的共性是,输入与输出电流比值是一样的。再比如,整流回馈单元的技术参数(IGBT型),他们的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的额定电流值,不同功率的,比值是一样的,

由此得出,晶体管整流,逆变的输入和输出电流关系。直流侧是交流侧的1.2倍左右。应该是1.19倍。电压是1.35倍。

网友AG(2019-05-15):
回复 楼主:
广州瓦安能源有限公司(丹佛斯变频器、利莱森玛电机南区代理)http://www.incoree.com/
有意可联系。
QQ:490739875
邮箱:4907398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