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木业机器,上面两个75千瓦大电机若干小电机,共计大约200千瓦。请问最省要用多大线才安全!!这样机器功率因素区多少。能告诉计算公式吗?还有是吕线要用多大的啊!我姑爷是电公问我我也不清楚啊!I=P/380/1.732/0.85  =357A 是这样吗?要多大吕线安全啊?详细点急

网友A:
200kw大约有400A电流,强烈建议不要用铝线,150铜线

网友B:
200千瓦同时用的时间有多长再算长时间的最大功率,进行计算

网友C:
两个75千瓦大电机若干小电机最多同时用几台,240铝线就可以,

网友D:
能耐400A电流促够了

网友E:
公家的钱就用185的铜线
私人的厂就用240的铝线

网友F:
240的电缆

网友G:
还是用185的铜线吧

网友H:
这些电机应该不会同时工作吧,还有,要考虑电线的长度,建议用铜线。

网友I:
150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200kw大约有400A电流,强烈建议不要用铝线,150铜线
对,用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