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一个模拟屏,用来指示一台箱式变电站的,高压柜和低压进线柜的,分合闸的,线该怎么接 啊 ?

网友A:
哪一种模拟屏?
   我只见过在塑料板上,用有机玻璃条粘贴出线路、开关,并在相关位置嵌有门锁,锁上有对应钥匙的那种。

楼主:
就是和电业局调度室里的一样的,变电站的也有。

网友B:
不用PLC来控制的,就简单地用开关辅助触头来控制模拟屏

网友C(2010-06-23):
根据图纸接线

网友D:
我们主要就做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系统,有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