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编程体会。

楼主(2010-05-13):
三菱的PLC编程软件比较容易上手,而欧姆龙的PLC编程软件比较难于上手。而西门子的,如同天边的云,不可捉摸。关于编程方面, 觉得先在纸上把想要编的程序大体写下来,然后在软件里面检查错误,上传,试运行,一边编写,一边上传运行验证,这样比较容易编写。有时资料上写的一大堆原理,在线编程上,往往用不上。而只要上手了,觉得非常简单。初学者可能被复杂的术语所迷惑,而真正编程时,可能大部分用不到这些。需要的只是灵感,感觉。 此是我的编程体会,抛砖引玉。

网友A:
欢迎谈编程体会!

   只是关于西门子一句,可能只是对于刚学习时而言;况且,如果先有计算机编程知识(如汇编语言),则PLC指令的理解不会复杂;仅是花点时间熟悉而已。
   其实,用多了,基本的应用,会觉得PLC都差不多的。

   可继续谈谈具体的示例。

网友B:
qlin能不能鼓励在你那个帖回复,同样的主题没有必要开新贴.

网友C:
不怕大家见笑,我一开始个人经验不足,是“照着葫芦画瓢”:搜罗各种书籍和资料,在论坛上大量搜集例程,然后就某个专题认真研究,之后自己创作一个程序,和已有的葫芦比较,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后来,写的程序多了,什么”经验法“、”逻辑分析法“等等逐渐找着了感觉,再写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了灵感一样。再就是一定要熟悉基本的电器控制,对一些外围的传感器、执行元件之类的要熟悉,毕竟是个基础。编程软件也要熟悉,不能有了构思,在指令录入上卡了壳。最后,就是对特殊模块和通信要多研究。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多上机调试,验证自己的程序,多跟同行交流。

网友D:
符合IEC61131-3标准的编程环境都是,只是表达方式或界面看上去不同;当然还有不少品牌支持C/C++的环境,对于一般工控人就更有难度了

网友A:
谢谢pqsh !
我的观点是:发帖自愿,尊重选择。
各人关注的角度,可能不一样。

网友E:
编程的话,数法是比较重要的,逻辑的话到是可以一边编一边试,数法可以从数学上去解决它,到换成PLC语言来编程。

网友F:
仅对西门子的说一下。许多人说三淋的好上手,但我就没这么认为,如果你学PLC之前会一点汇编方面的知识,那么西门子是最好的选择。
就程序来说,如果你的程序二三十步就没有了,那么用哪一种PLC都好上手,如果你的程序几千步以上呢?你再分析一下三淋的和西门子的哪一个程序好分析,好查找故障。
就一个简单的MOV指令来说,三淋的初学者可能不知道哪个是源操作数,哪个是目的操作数。而西门子的一看就知道。
所以初学者不要被“三淋好上手”这些混帐说法所误导。

网友G:
和楼主有同感,重要的要多练习,多给自己出一些难题,多看一些程序例子,久而久之总会编出水平较高的程序。

网友H:
弱弱的问下  不懂编程语言怎么办?怎么学?是不是要懂电气原理图?

网友I:
“就一个简单的MOV指令来说,三淋的初学者可能不知道哪个是源操作数,哪个是目的操作数。而西门子的一看就知道。”完全不对 。三菱和西门子各有编程特点,不能眨低那一个,与个人习性有关。简单程序,三菱方便,适宜初学。而复杂一点程序,西门子则思路清晰,但没有一定的编程经验,感觉党相当难,所以初学还是三菱好。

网友J:
我觉得只要懂得工作的流程,基本上就能编出程序来,不过一个好的程序还是要经过 不断的调试的

网友K:
学习了,我也想解除一下西门子的。看来不大好入手。。。

网友L:
最好懂一点电工基础,这样容易上手,我认为三菱的好入门。

网友M:
呵呵,我在学三菱的了,学完了三菱的学其它的应该也不是太难

网友N:
感觉AB的学起来好难,大家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O:
我认为不管是三菱还是西门子你只要学会一种编程在用其的PLC时就好多了只是对指令的熟悉了

网友P:
三菱和欧姆龙感觉差不多啊

网友C:
只要熟悉了一种PLC的编程,再接触其他类型的不会很难,虽然PLC软元件和指令之间相差很大,但编程的思路和方法应该差不多,只不过是实现的手段不同罢了。研究编程元件,研究指令,研究编程软件,研究基本硬件和特殊模块,研究通信方式,等等,呵呵

网友Q:
其实日本的PLC和欧洲的PLC因为文化不同而在编程时侧重不同,三菱的基本是能看懂电路图就能编个几百步;欧洲的PLC因工控领域本身发展的比较早,编程时更侧重于计算机语言方面,也就是更专业些,但指令丰富,各品牌的软件都很完善超大型的设备使用更多些。

网友R:
我的软件怎么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