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请教各位大侠FB41只能调节模拟量吗,能不能直接调节数字量呢
因为模拟量信号输入进过规格化转化成0-1之间的数据
那么要是我把数字信号也转换成0-1之间的数字输入和数字反馈
那么FB41能不能实现和模拟量信号输入一样的调节功能呢

网友A:
我看不懂您要问些什么?您能举例说明吗?

您的数字信号的数值范围是多少?如果是0~27648,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数值引脚接入,否则,需要做外部整定。

网友B:
模拟量的0~1之间(应该是0~1.0无限多个)和数字量的0或1(数位,只有两个值)不是一回事.FB41的功能不是给数字量用的.

楼主:
举例
各位大侠是这样的
使用编码器测得速度与给定的速度比较然后控制比例阀输出 是实时速度在给定速度的界限里稳定
我现在把设定的输入信号以及编码器反馈的信号都换算成0-1.0之间的数
那么我能否把这些数据通过FB41做PID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