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件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3):
请教师傅:

网友A:
这些文件是你的同名DWG文件的备份文件,当你的DWG文件损坏时,通过将扩展名BAK修改为DWG后,可以重新开启。
你可以在你AutoCad软件的选项中,不要勾选创建备份副本选项。

网友B:
临时文件,用于找回或者返回上一步或者所有修改之前的状态。软件重启后无效。

网友C:
二楼正解 备份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K文件是那個圖中的每次保存均創建備份而生成的,取消那個選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