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3):
寄存器的编号如何比较?

网友A:
您可以通过诸如 MOVR  3  IR0这样的指令将寄存器的地址放入索引寄存器。

然后通过MOVL IR0 D100  ,D100中就得到了地址,然后通过<>L等比较指令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通过诸如 MOVR  3  IR0这样的指令将寄存器的地址放入索引寄存器。

然后通过MOVL IR0 D100  ,D100中就得到了地址,然后通过<>L等比较指令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Regards
但是我还要将3从D100中提取出来才可以啊

网友B:
"寄存器的编号如何比较?"-----没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的编号如何比较?"-----没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
就是比较寄存器本身的数字。不比较内的数值。

网友B:
比较寄存器本身的数字。不比较内的数值。
目的?用比较吗?-----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C:
唉~間接定址暫存器雖然速度非常快,而且;歷史悠久,可以溯及OMRON HF系列!可它真是不好用啊!新款PLC上市後,支援IEC ST語言的品種,很容易的就可以達到您的要求,Debug又是非常的容易。你用上間接定址暫存器,你光是發生錯誤或是變址迴路發生錯誤時,能讓你煩死!真要Debug,您還必須要裝上Finsgetway + 自己寫一段監控程式,才能進行。大家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