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什么是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伺服驱动器来驱动?

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plc的脉冲输出接伺服驱动器在接伺服电机?
Ps:plc有几种输出?有什么不同?各种输出如何用法?
问题补充:还有,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什么是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請google.

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伺服驱动器来驱动?
是的

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plc的脉冲输出接伺服驱动器在接伺服电机?
並不一定,因為伺服驅動器可以接受的控制方式一般為:脈衝控制,模擬量控制,通訊控制
如何使用,請先閱讀廠家的手冊。

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伺服驅動器上並沒有編碼器,而編碼器一般接駁在伺服電機中,或者外接編碼器,而伺服驅動器僅僅為了接受信號而控制伺服電機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請google.

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伺服驱动器来驱动?
是的

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plc的脉冲输出接伺服驱动器在接伺服电机?
並不一定,因為伺服驅動器可以接受的控制方式一般為:脈衝控制,模擬量控制,通訊控制
如何使用,請先閱讀廠家的手冊。

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伺服驅動器上並沒有編碼器,而編碼器一般接駁在伺服電機中,或者外接編碼器,而伺服驅動器僅僅為了接受信號而控制伺服電機之用。

Regards

楼上回答的很全面,很精练,也请楼主多自己动手在网络上寻找资源。

网友C:
伺服的几种控制模式中,位置是比较常用的
对于位置控制模式,现在用的脉冲控制比较多,对于脉冲控制,可以用PLC或是运动控制卡等发脉冲来控制
对于初学者可以先学习用PLC发脉冲来控制伺服

网友D:
还可以用脉冲发生器;

网友E:
提问的是个新手!

楼主:
是高手提这个问题?
没脑子!

网友F:
回答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