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什么是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伺服驱动器来驱动?

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plc的脉冲输出接伺服驱动器在接伺服电机?
Ps:plc有几种输出?有什么不同?各种输出如何用法?
问题补充:还有,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PLC只有通过伺服驱动器才可以控制伺服电机。
PLC输出总共有继电器和晶体管两种输出。 继电器型可接交流220V或直流24V负载,没有极性要求;晶体管型只能接直流24V负载,有极性要求。  继电器的负载电流比较大可以达到2A,晶体管负载电流为0.2-0.3A。
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是两种东西。伺服驱动器是驱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计算伺服电机走过的脉冲数的。

网友B:
什么是伺服驱动器,也有叫伺服放大器的,主要用于接入上位机发来的伺服控制位置指令或是其它的指令,伺服电机由伺服放大器控制,直接带负载做定位控制或是其它方式的控制。

网友C:
伺服电动机资料
看看这个伺服电动机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