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就比如我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 长度 数据

这个数据是怎么传到伺服电机上的?
是先传到PLC 再传到 驱动器 再到伺服电机  然后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
是这样吗?

小弟是初学者,还请各位大哥能耐心而通俗的解答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在觸摸屏上輸入一個數據,然後這個數據被寫入PLC,然後PLC將這個數據經過算法運算後輸出給伺服驅動器,然後伺服驅動器經過內部運算指揮伺服電機動作,然後編碼器開始計數,接下來就要看了:
第一種:伺服驅動器接收編碼器的值,並與PLC的指令值進行比較,以確定是否執行完成,這樣完成了半閉環控制。
第二種:編碼器將值反饋給PLC,然後PLC進行比較處理,並根據比較結果重新發指令給伺服驅動器,這樣完成了閉環控制。

网友B:
呵呵;除非你屏直接与伺服通讯,否则通过PLC的话数据是传到PLC内的;

网友C:
触摸屏一般是连PLC的,PLC本身发脉冲或是通过定位模块连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是电机本身带的,直接和放大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