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hightech profibus line analysis
由于profibus dp分区的的错误检测的复杂程度很高,因此分析和测试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comsoft nettest ii分析和测试工具,一个profibus dp分区能够被系统地测试。大部分的常见错误,比如安装错误,短路,线缆中断,或者屏蔽中断能够在实际操作之前被检测和解决——不管dp从站是连接还是断开,是通电还是断电。
  在每一个profibus dp分区的始端或者末端,通过nettest ii进行检修有以下三个步骤:
1、 不带端接器测试:两个总线端接器都必须关闭。
2、 带一个端接器测试:在远程总线端的总线端接器必须打开和通电。
3、 带两个端接器测试:两个总线端接器都必须打开和通电。为防止第二个总线端接器是通过plc(profibus 主站)上电的,包含在发送包的总线隔离开关能够用以切断信号线。

nettest ii能够检测和准确找出以下错误:

◆ 两根信号线a和b之间的短路
◆ 信号线a或者信号线b以及屏蔽情况
◆ 线缆中断或者屏蔽中断
◆ 交叉的信号线a-b
◆ 不准确的或者丢失的总线端接器
◆ 总线端接器的错误位置

◆ 不允许的线缆长度

◆ 错误的总线电缆波阻抗
◆ 错误类型的电缆
◆ 不够高的传送和接收级别
◆ 不允许的支线
◆ 反射

可以设置不同的灵敏度级别,甚至是毫伏级。因此,由于多重接地屏蔽引起的最小的反射也能够被测出。如果最高灵敏度级别也显示无误,那么关于屏蔽或者导线束中断的安装会是最高质量的。
另外,nettest ii也能生成一个从站列表,这个列表提供了所有可操作的dp从站的识别号,并可评估rs485接口的传输电平。与plc的一般操作中,传输和接收电平能够被检查是否不可接收或者有反射,并且实际的波特率也能被显示出来。
所有的结果都能归档在一个详细的测试记录中。这包括,比如,一组检验和,这组检测和能够使其在操作时与测试记录做核对。不需要额外的软件,只需要一台普通的pc就能归档或打印多达20个详细的测试记录。
nettest ii是通过键盘操作的,全图形化的lcd显示。通过com接口和所提供的电缆,它可以连接到pc或者笔记本上。

欢迎登陆广州虹科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