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个编程的初学者,需要做一个s7-200的PID控制程序,PID控制的向导我可以自己做,
下面是这个设备的工艺流程:设备是一个管路系统,上面有质量流量计,流量计前面有一个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流量计的输出
信号为4—20MA,量程为0—48T/h,我需将管路的流量控制在30/h,要实现这个功能就需要将流量计和变频器作一个PID
控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前辈们指教,将编程过程解析一下,最好将PID控制程序发到我的邮箱里(chenguiming18@yahoo.com.cn)。我将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4-20MA对应于0~48T/h,那么每MA对应于3T/H,30T/H就相当于14MA。

由向导生成PID,上下限可以设置为0~48,然后一路Next到底。

程序中调用生成的PID_INIT子程序,然后在PV-I填入你的模拟量的输入,SetPoint填入30.0,而在OutPut填入输出地址输出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