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设计自动加水系统

楼主(2010-05-14):
小弟在工作中需要设计一个自动加水系统,要求如下:
1.只有一个水位开关,缺水为1,水满为0.
2.用一个水泵,由继电器KA1控制。一个OMRON HC3R时间继电器,MY2NJ继电器数量不限
3.因水位波动较大,在第一次加满水后,延时2分内,不论水位开关动作与否,均不加水。
想了半天了,还没有想出好的方案,烦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嘛 跟用一个浮球控制的差不多的
有时间给你弄个图

楼主:
呵呵,有时间麻烦给我画一个示意图哈,谢谢

网友B: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带常开常闭触点个一组就能实现。
水位低时,水位开关时动作闭合。使它触发一个继电器动作。则继电器将一直吸合。直到水满。
因此用继电器常开触点控制马达运行。继电器常闭触点控制时间继电器。加满以后,随着水位开关的断开,时间继电器开始动作,2分钟以后时间继电器动作。(时间继电器输出常闭触点至水位开关回路)。
任务完成。
描述的不是很完整,自己认认真真看一遍,在考虑一下,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已经搞定了哈,变换一下思路,就变得很简单了,谢谢楼上各位答复哈

网友C:
楼上应该是少了一个自锁电路吧

网友D:
楼主改过的电路会出现电机一直在启停的状态下工作。加水超过低限就会停泵~!

网友B:
基本上就是这样,至于T1触点的常开常闭选择,则要根据时间继电器的规格来确定。

网友E:
在LZ 的设计图中,KA1控制T1, 如果改为T1控制KA1,比较一下哪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