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转子串电阻起动方式的起重设备,在起升过程中,接触器主触头频繁动作但不能完全吸合。断电后再通电,总电源控制接触器(采用施耐德M7型——电子线圈)就吸合不上了。断开主回路断路器,用盘柜进线电源直接接到接触器线圈(AC220V)也吸合不上且造成进线电源相关相的电压将为110V左右。
  原考虑是N线问题,重接N线后,恢复正常。但工作两三小时后,又出现同样问题。
现场情况说明:上级变压器供全工程配电,容量应该够。但盘柜进线电源的B、C相及N线对地电阻都为900KΩ左右。明显小于A相的10MΩ
  请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原因吧。谢谢!

网友A:
可见,在重接N线后,问题仍没有解决,故障点没有找到。
   B、C相对地电阻900KΩ左右,是万用表测量的吗?其上有无仪表等接线。
   进线电压是否正常,控制柜未工作时,进线上有无电流。
   N线对地电阻,地是PE线吗;N线和PE线,在变电所应当是有连接点的,可现场确定。

   似,仍可查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
查找电源吧!电源有问题!

网友C:
换个试试

网友D:
N线问题

楼主:
继续讨论
可见,在重接N线后,问题仍没有解决,故障点没有找到。
   B、C相对地电阻900KΩ左右,是万用表测量的吗?其上有无仪表等接线。
   进线电压是否正常,控制柜未工作时,进线上有无电流。
   N线对地电阻,地是PE线吗;N线和PE线,在变电所应当是有连接点的,可现场确定。

   似,仍可查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谢谢大家!问题已排除。电源的C相在敷设途中,潮湿环境,有近似开路的绝缘故障。
想继续请教,欢迎讨论:
电阻是用万用表测的,其上有无仪表有何区别?仪表造成短路?
进线电压正常,现场条件有限,电流无法测量。通过电流值能怎样分析?
N线对地电阻是对大地。变压器应该有连接,但我是在断开工地配电断路器后测量的。

网友E:
接触不好逐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