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去年我在一条采砂船上做了一个自藕变压器启动柜,具体的图纸到处都有.我做的柜子开始用得还是蛮好,基本上不出问题.但是用了五个月后烧毁了.后了现场发现是变压器星形接触器粘住了.但是我后来仔细了解了一下图纸.发生这种情还是频繁启动.
前些日子又烧了一个铝的变压器,说是这个当行车用了.没事就点动.烧得一次线二次线全烧光了.不得不重做.
     这下提出新的要求了.说维修的时候用星三角运行,平常挖货的时候用变压器启动.所了上面的一次图.就是我的构思.反正二次线的电源都是从倒顺开关的下桩头上取的.然后远程控制我用了两个小的空开并起.用时选择用那个柜子就把那个开关拨上去就行了.但是最气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动作都试好了之后.因为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先行离开了.结果别人一试,变压器瞬烧.星三角柜子也game over!

楼主:
后来我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倒顺开关没有用,当时选择的是变压器柜.但是他用三根短接线也从进线头到了星三角柜里面了.里面的远程选接开关也都合上了.两个柜子都同时启动了.......那个可怕啊

网友A: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一次和二次电路中没有进行两者的机械和电气上的连锁!!!!!

不论你如何操作,都要使两者不能同时工作,这是一个机电控制(工控)工作者在设计控制电路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楼主:
关于两者的连锁我早已考虑到了.两只老虎我岂会关同一个笼子里.后来明白这是一次误操作.不过有关两者的互锁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做.

网友B:
电气设计上,要考虑误操作的可能,尽量做到在误操作的情况下,能防止发生故障、或限制故障范围。

网友C:
可以用星三角起动,为何还用自耦变压器?变压器用什么抽头?电源变压器多大?电动机多大?

网友D:
小的倒顺开关一点不可靠,我碰到过倒顺开关导致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