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各位大侠是这样的 做一个液压的流量控制系统
使用编码器测得速度与给定的速度比较然后控制比例阀输出 使实时速度在给定速度的界限里稳定
我现在把设定的输入信号以及编码器反馈的信号都换算成0-1.0之间的数
那么我能否把这些数据通过FB41做PID控制呢
一开始我是把给定值和反馈值直接做了规格化
后来有人说 我给定的后反馈的已经是数字了  就不用再规格化  可以直接把上面的数据给FB41使用了
是不是规格化只对应模拟信号,如0-10v 或者0-20mA 这样的信号模拟 ,还是把已经由PLC显示出来的对应数值如0-20mA对应到0-24767这样的数据规格化呢

网友A:
FB41能接受的讯号为两种,1、0.0~1.0的浮点数,其实质是代表输入信号的对于量程的百分比。
2、0-27648之间的整数。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对于FB41都是一样的,因为:对于FB41内部运算来说,其运算值都是实数运算,即使你采用0-27648的值输入,其内部也会做FC105的功能,即:将0~27648的输入数转换为0.0~1.0的实数,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用户使用0~27648的值来输入,必须将PVPER_ON引脚置位真的原因,因为其内部就是通过这引脚做条件判断的。

不用纠结与模拟量或者其他量,只需要记住:对于FB41来说,0~27648 对应的就是0.0~1.0 !对于输出也是如此,即0.0~1.0对应于0~27648.

记住上述描述后,你就可以将任何量整定到0.0~1.0经由PV_IN输入,也可以整定到0~27648经由PV_PER输入,但是这样做需要同时将PVPER_ON 为TRUE。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如果你的编码器测定的速度为0-13824,然后你将其接入PVPER并将PVPER_ON设为ON,那么对于FB41来说,其接受到的值始终在0~50%之间徘徊。

要使用FB41,首先要将各个物理量进入量纲整定,就如同银行兑换钱一样,必须要有一个汇率,否则,我给你美元,你找我人民币,我岂不是要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