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一个没有接零保护的潜水泵,已经进水烧毁,但是漏电保护器并没有动作,为什么(漏电保护器是好的)

网友A:
如果已经对壳短路、或对壳绝缘损坏,按理应当会产生泄漏电流,漏电保护器能够动作。
可根据现场情况,再判断一下原因。

网友B:
只要你的漏电保护肯定是好的那就没有理由不动作,所以你应先检查漏保的可靠性。

网友C:
一种原因是你的漏电坏了,(基本没有可能)
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接法有问题,我们用的漏电基本都是电流型的,我怀疑你的保护接零没有过漏电

网友D:
也许是这种情况

网友E:
漏电保护器是好的吗,或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保护接零必须不接漏电开关,否则不动作,DZ47LE-3PN的N线不能及潜水泵的地线,如接就不跳闸

网友G:
正如楼上所说的,保护接零可以接漏电保护器吗?现在保护接零都已经是禁止的了,正因为有不能接漏保的弊端!

网友H:
你用多大的漏电开关,多大的水泵?可能开关配大了,电机烧了但绕组不接地漏电开关时不动作的!

网友I:
最好把你的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J:
1 你那个漏电保护 保护功能没了,2可能漏电的电流没达到它设定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一种原因是你的漏电坏了,(基本没有可能)
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接法有问题,我们用的漏电基本都是电流型的,我怀疑你的保护接零没有过漏电

从楼主的问题上可以判断是单相电机,如果是三相电机不会有工作零的,所以漏保不可能合上工作。还有一点保护零怎么接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