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4):
三菱F920GOT和欧姆龙CPM1A

我手上有三菱F920GOT和欧姆龙CPM1A;试了好多次连接不成功。

三菱F920GOT和三菱FX1N连接只要简单一根电缆, 三菱F920GOT的电源是PLC三菱FX1N通过电缆供给的,真的很简单很方便。

F920GOT要是能和欧姆龙CPM1A也这样简单连接就好了,

如果有高手搞定了,希望能指教一下为谢!!
谢谢了!!

楼主:
如果有高手搞定了,希望能指教一下为谢!!
谢谢了!!

网友A:
CPM1-CIF01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M1-CIF01配一个;
谢谢ZCMY老师的指点!先谢过了!

CPM1-CIF01是模块吗?

我很菜,是个土电工;只有初中文凭,真的太多东西搞不懂。
DX们别笑话我问这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哦! 呵呵~

网友A:
CIF01是个通讯模块,将CPM1A通讯口转换成RS232口与屏通讯;
F920上RS232口与这个相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F01是个通讯模块,将CPM1A通讯口转换成RS232口与屏通讯;
F920上RS232口与这个相连就行了;

好的,非常感谢ZCMY老师!

我刚才也上网搜了一下CIF01,有这种模块卖;一个大概3-5百块左右。

有了模块后,F920上RS232口与这个CPM1A-CIF01模块的RS232口连接电缆也要配对是吧?!

网友A:
呵呵;2头都是RS232的电缆可以自己做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2头都是RS232的电缆可以自己做一条;

2头都是RS232的电缆 可以用那种RS232转232串口转接头吗?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再次感谢ZCMY老师的热心回复!!

网友A:
不可以;
查两个对应的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查两个对应的针脚定义;

好的,明白了;谢谢斑斑!

楼主:
最后确定:三菱F920GOT和欧姆龙CPM1A好像不能搭配;

在三菱F920GOT的编程选PLC型时只能选择三菱的型号,不支持选其它厂家PLC型号;
而三菱F940GOT等是可以选择其它厂家PLC的。

谢谢ZCMY老师的热心帮助,老师是做工控的;不知你那里有没CMP1-CIF01通讯模块卖?如果有的话能帮我配一个和三菱M204-V5文本的连接电缆,一共要多少钱?我和你买!!

三菱M204-V5文本支持配对欧姆龙CPM1A,我这当地很难买到CMP1-CIF01通讯模块;有了这个模块就和文本好连接。

先谢了!!

网友B:
用国产的电缆就可以连上了
可以找我联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