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有一台四级皮带运输机,分别由M1、 M2、 M2、 M4四台电动机拖动,其动作顺序如下:①起动时要求按M1→M2→M3→M4顺序起动。②停车时要求按M4→M3→M2→M1顺序停车。③上述动作要求有一定时间间隔。

请这方面的高手给设计个电路

网友A:
对于该类主题:
① 可查相关论坛,有无类似主题及回复;
② 先提出自己的思路或方案,提出需要了解的具体问题。否则,难以得到答案。

楼主:
谢谢你提醒

这只是一个题目   咱们不去考虑它的实际问题     只要可行就行

咱现在也不要时间间隔了   它无非就是加个时间继电器

我的思路是用M1的主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M2的主接触器的吸合   以此类推  M2控制M3   M3控制M4    这样就达到了按顺序启动的目的

但按我的思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们反过来停止

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

网友A:
欣赏楼主的学习精神!

   你按顺序起动的思路,是对的;
   反过来停止,想来只要在后一台没有停止时,使前一台不能停止、就可以了;有很久没有考虑这种电路了,一时想不好。

网友B:
自动起动每一台,还是分别手动起动各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起动每一台,还是分别手动起动各台呀
自动起动每一台   停止时也是自动按顺序停止

希望大家能让身边的高手看下

网友C:
我的思路是用M1的主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M2的主接触器的吸合   以此类推  M2控制M3   M3控制M4    这样就达到了按顺序启动的目的

不错
停止时加气囊式时间继电器,顺序断电延时

网友D:
互锁电路

网友E:
这个电路几年前在电工之家就已经讨论过了,为此还争论不休呢。

下面的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F:
嗯 ,一定要互锁才行

网友A:
9楼老兔子先生有心,给出参考图了,楼主可做个比较、分析、参考。

网友G:
楼主接触器联控其实是同步起动,欲顺序起动还是要用时间继电器或plc控制器。

网友H:
老兔子,你画的太繁琐了,他不一定能看明白

网友H:
用不用时间继电器是看到底是半自动启动还是手动,手动启动的话用接触器就可以,用不到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I:
这简单呀,加个PLC不就什么都搞定了

楼主:
回复此贴的不要再说PLC了

PLC的基础是什么,还是不是梯形图,梯形图怎么来的,还不是咱电工线路图

难道你对着PLC说我要怎么怎么的,它就能听懂?

你得把它用汇编语言变成PLC能听懂的话,你现在都不知道要变的话是什么,怎么变?
没学会走还想跑?

谢谢兔子大哥的图纸,很厉害!  小弟正在吸收ING....

网友J:
楼主可以顺着要求一步一步去做,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太难的东西,把互锁弄好,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1、启动。就不解释了。一个开关,控制M1,再控制M2,一直控制到M4。
2、停止。M1控制回路中,停止按钮并入M2,M3,M4常开触点。这样可以保证按下停止按钮时,如果M2,M3,M4任意一个还在运行,则M1无法切除。
同理,M2,M3也这样做,M2回路中不需要M1常开,M4可直接切除。M4切除后,各M回路中接入的常开触点均返回初始状态,保证反向切除各马达动作的正确性。

网友K:
顺起逆停时间控制

网友L:
你用M1的常闭锁M2的电源再用M2的常闭锁M3这样就可以了(锁的电源是接触器的控制电源)

网友B:
必须互锁

网友M:
这个问题,书本上就有类似的吧 很经典的

网友N:
线路较复杂,如果用单片机,只要用程序实现,线路比较简单,比PLC成本低。

网友O:
由于我不会画继电器控制图所以我就用 PLC梯形图代替原理一样的 X1 为启动按钮
X2 为停止按钮 M0 M1 分别为两个中间继电器 Y1 Y2 Y3 Y4 分别为4个接触器 如有不懂得 联系本人 QQ :865951831

网友P:
有这种控制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顺着要求一步一步去做,我看了一下,应该不是太难的东西,把互锁弄好,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1、启动。就不解释了。一个开关,控制M1,再控制M2,一直控制到M4。
2、停止。M1控制回路中,停止按钮并入M2,M3,M4常开触点。这样可以保证按下停止按钮时,如果M2,M3,M4任意一个还在运行,则M1无法切除。
同理,M2,M3也这样做,M2回路中不需要M1常开,M4可直接切除。M4切除后,各M回路中接入的常开触点均返回初始状态,保证反向切除各马达动作的正确性。
正确的你可以画画电路图一会就明白了

网友R:
这是电力拖动习题册的一道题目吧。。。如果我没记错。。。其实就是在断开前一级电机的开关并一个下一级的接触器或继电器的开关就解决了

网友S:
这个,不是这么复杂的吧,简单的逻辑控制。。。没做过,理论上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T:
我也学习下。
上海炎胤电气--做客户最满意的电气产品!
本公司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高压测试设备多年,长期低价优质供应直流高压发生器、变压器测试仪器、继电保护测试仪、互感器测试仪、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回路电阻测试仪、直流电阻测试仪、回路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避雷器测试仪、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电缆故障测试仪、滤油机、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等各类电工测试仪器,欢迎垂询!
电话:021-50872138
QQ: 285069542
网址:
http://www.shyydq.com

网友U:
直接用台PLC控制,相当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