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比例阀

楼主(2010-05-15):
双向液压比例阀,在运行的时候突然出现不动作或动作减慢,突然加速等现象,量其电压正常。手动好用。求教高手!!!

网友A:
估计是指令回路的4-20mA接线接触不良,或油中有杂质导致电磁阀卡涩

楼主:
有可能是油质不好。拆下来洗洗就能用一天左右,还有。是电压控制的。有个放大板。量电压正常。

网友B:
电液比例阀对油品清洁度要求很高,一般用小于20u滤油器。堵塞是通病包括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