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有无

楼主(2010-05-15):
现有一问题需要帮助,描述如下:

一圆柱形钢制物体,外层包裹一铝制外层(两者间隙2-3mm),现在要检测钢制物体是否在铝制外套内部。有的情况输出一种信号,没有的时候输出另一种信号。

求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钢制物体导磁,而铝是不导磁的,利用这一差异特性来检测吧。

楼主:
兄台,从介质方面分析是这样,请问像这种情况该选用什么样的现成产品来检测呢?望赐教。

网友A:
可考虑用非铁磁金属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 磁阻传感器来检测,具体可向相关厂家询问。

网友B:
电磁铁吸,

网友C:
使用恒定速度皮带拖动,再用一列接近开关检测。

楼主:
请教,改用什么样的接近开关呢?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D:
铝层多后?
运动检测?
可否静止(或相对静止)检测?
用检测距离大的接近开关-----比如20mm
多问一句------是磁铁能吸的钢吧,够大吧

楼主:
铝层厚度2.5-3mm。
铝层不动,钢制物体从静止-运动。
检测距离6-8mm。

网友E:
用三武的FL7M-A的就可以

网友F:
用颜色检测仪可以做到的

楼主:
怎么调整才能达到“既检不到铝又能检测到钢”呢?
或者是有什么现成的产品吗?

网友D:
"怎么调整才能达到“既检不到铝又能检测到钢”呢?"----用手

楼主:
高!实在是高!
问题是开关装上去以后是固定的,不能动。

网友G:
用称重计量 差值确定不就好了

网友D:
想,动
因为具体不明,只能给你思路
前提:静止(相对)检测------传感器,铝,钢的相对位置变化很小,即允许范围内
没有这个前提,只能是上神仙了
方法:
1。固定场地检测------你说的接近开关固定
现将接近开关调整到捡不到铝,比如在4mm位置
放入钢,此时能检测到,检不到换接近开关,调整到捡不着,比如在10mm,
这样传感器可调范围4-10mm,装到7-8mm位置,实验,没问题了,ok 收蝇子

2。移动场合-------做个工装

怎么做?哈哈 这种问题还问-----该打

楼主:
被测物和铝层都是圆柱形的,也就是一个环形被拉长了,开关信号会被屏蔽码?

网友H:
还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分析,一般还是接近开关最简单有效。至于怎么安装则看你工件的形状规格了。

楼主:
能否推荐一款呢?

网友D:
开始就知道是圆柱形的,但是。。。。。
引用 楼主:
被测物和铝层都是圆柱形的,也就是一个环形被拉长了,开关信号会被屏蔽码?
开始就知道是圆柱形的钢,直径?是空芯的------壁厚多少,还是实的?这批材料,与下批材料的材质,形状,规格。。。。。一样吗?
等等都不明确,推荐了也不一定适用
比如,开始说的检测20mm接近开关,在下种情况就不行,不锈钢直径20mm,空芯,壁厚0.2mm-----别的方法一定行
 换成 45#钢直径20m,空芯,壁厚20mm------肯定行
哈哈 实践吧------否则只能问,问来问去还是不敢肯定
还是那句话:想------理论,可行就动----实践

网友I(2010-07-24):
简单的  用合适弹簧栓住强磁片 靠近铝外壳安装 有钢管时强磁片前移 无钢管时弹簧复位  检测磁石片位置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