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一台55kw2极电动机,星三角起动。变压器容量315kva,本人检查过很多遍线没有接错,电柜到电机的线径是35的。但主接触器与三角形接触器上的主线用的是两根6平方的线并在一起,每次起动星形时电机转的很好,电压正常有400v,电流100A左右,切换到三角形后电压马上降到300v,电机噪声大,而且烧电机,已经烧了两台。
我们这有位傅很肯定的说是接触器上的主线径不够,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求各位前辈帮忙分析指点下了,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忘了说接触器用的是90a的,小了点…
但我认为这些应该都不会引起电压下降的…每次起动时,没有其它电机运行,都是单独起动它,而且是空载

网友A:
绕组接错了吧

楼主:
开始我也是怀疑,但用表测过几次,没有啊
我有点怀疑变压器容量小,不知道有没这个可能了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接线没接对。

网友C:
星转角的延时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开始是10秒,后来我延长到25秒也是那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总认为如果是线有错的话,那应该会短路,或者空气开关跳,不会出现电压下降的哦…
不过我刚刚想起还没有查线的上下端有没有错。
我现在想问一下变压器的容量到底够不够?
还有这个跟线径的大小应该也没关系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谢谢每一位回帖及看贴的人…

网友A:
变压器容量不够,一般要求额定电流的15倍

楼主:
谢谢,那您认为就是变压器小的原因吗

网友D:
是绕组没接对,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实空载起动时间也就十秒左右,太长了反而不好。315KVA的变压器载一个55KW的马达已经足够了

网友E:
你接电机线 肯定是接错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公司以前也发生过

网友F:
315KVA变压器单独起动55Kw的电动机,可以全压起动了。

网友G:
绕组接线不正确。

网友H:
转换后测量每一相的电流,,,看结果再说

网友I:
电动机容量小于变压器容量40%就可以全压启动,所以肯定不是变压器容量不够.电动机出线接错。

网友I:
估计有一相头尾接错

网友J:
仔细检查检查吧

网友K:
我建议你先试试电机空臷时来个三角全压起动,这样,问题不就很清楚了吗、不要怀疑变压器的容量,当然,如果你的变压器不是独立变压器的话。又带有很重的负荷除外。此外,两个6平方的铜线双着用的确细,但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压降。

网友L:
若装有热继电器,绕组接错会跳的!
有过载保护吗?运行中三相电流正常吗!应该不是接线问题!
我厂用630的变压器,55千瓦的电机都设计全压启动,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启动时是否带载,应该是负载问题!

网友M:
检查一下△接触器触头,可能缺相。

网友N:
9楼的,没有这么严重吧,我厂里有4台250KW的电机也是星-三角启动,变压器1600的。

网友O:
变压器足以.还是线错了.

网友O:
变压器没问题 线的事.

网友P:
变压器是没问题的
看看电机好不好
角形接线有没有接对
你可以把主电路断开
然后运行,在量电机电阻

网友Q:
星转角的时间太长,空载启动十秒钟以内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烧电机了。

楼主(2010-12-12):
半年之后回来看自己的帖,这么多热心的朋友,
后来事实证明还是绕组接错了,首尾端搞错了一组。
自己懂的还是太少了,因为设备是外厂包安装的,他们认为我们变压器小了,我还打算配个变频器的,其实根本不关变压器什么事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