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1平方不是只能带5A的电流?可我见到1平方的线可以带5个350W的48V电源,这样行吗?如何计算?

网友A:
1平方线是接到48伏上了吗,用的是啥线,如果接到48伏上满在电流36安,铜线是不可以的,

楼主:
接在220V上,用的铜线。

网友B:
用6平的铜线

网友C:
小了,接220 还差不多

网友D:
作为该电源的220输入没有问题,输出是绝对不够的。

网友E:
220V输入端电流约为8A

网友F:
220V电源1平方铜线10A左右

网友G:
虽说理论上1平方铜线是可以通过12安的电流,但实际使用中顶多让它通过3安的电流, 不信你自己摸摸,通过8安的电流时会很热的。

网友G:
对不起,我看错了,看成1.5平方的了,因为我从没用过1平方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