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正常情况下是你去触摸到哪个键,哪个键对应的点会变成一个很深的颜色,放开以后复原。可是现在有几个键颜色不跟着变了,触摸时机器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就是液晶屏上颜色不变了。哪位师傅能帮忙分析一下,这是硬件的问题呢,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软件的问题是PLC程序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程序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不是PLC程序的问题.看一下的屏的画面绘制说明书,是否为屏画面编辑变动?对触摸键的设置有所变更?如按下时是否变色,开关的类型等,对照屏说明书和通过屏画面编辑软件,调出画面来检查一下.

网友B:
屏连上电脑读出程序看一下;

网友C:
这是触摸屏这边的问题,看下程序中这几个元件的属性,0和1的状态显示的属性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