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5):
如何快速计算D0——D20中,D5、D6、D7、D8、D9、D10的和?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在PLC中表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快速计算D0——D20中,D5、D6、D7、D8、D9、D10的和?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在PLC中表示出来。

如果你使用三菱,那么你可以使用变址来做,当然,西门子可以使用间接寻址,而楼主常用的欧姆龙也可以使用索引寄存器。

网友B:
OMRON PLC现在有SUM指令,但要看用类型PLC了

楼主:
如果你使用三菱,那么你可以使用变址来做,当然,西门子可以使用间接寻址,而楼主常用的欧姆龙也可以使用索引寄存器。

三菱的没有用过,不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