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我想用RST指令复位M3000-M4000的辅助继电器,如果单个复位的话,程序就会很长,很麻烦,有没有一个指令可以一下复位M3000-M4000之间的辅助继电器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类似三菱的批量复位指令ZRST

网友B:
呵呵;直接找信捷技术部门咨询一下吧;

网友C:
信捷的PLC没用过,看看有没有批复位指令。类似于三菱的ZRST指令。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MOV,然后循环的方式。

网友E:
信捷的PLC没用过,还是查查它的编程手册看有无“类似三菱的批量复位指令ZRST”的好。

网友F(2012-12-09):
信捷很灵活的,循环也可以实现ZRST类似的功能

网友G:
ZRST当然得有啦,用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