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空压机在工作中突然烧断了一相电。然后漏电开关跳闸,把断的线接好,合闸检查是否正常,结果合不上闸,电机外壳很烫,手不敢碰它,测量三相电阻值,结果是一致的,没有差别。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很可能是定子线圈烧毁,可以打开端盖仔细检查一下,不能盲目送电。

网友B:
测一下绝缘电阻是多少?

网友C:
漏电开关复位了吗?

网友D:
应该是漏电开关没复位或者是电机绕组绝缘击穿漏电。

网友E:
用兆欧表测量绕组对地的阻值,绕组间的绝缘电阻,看是否正常

网友F:
空压机是直接用漏电开关起动吗?应该有接触器启仃吧?在接触器未吸合、漏电开关送不上,应该是漏电开关问题。

网友G:
首先这种东西 就不能用漏电开关
量一下绝缘电阻吧

网友H:
朋友,你拆电动机吧,定子线圈烧了,电动机工作中突然缺一相得话,也会继续工作,但是线圈电流非常大,时间长了定子绕组肯定烧了!!~

网友I:
观点
电机烫手的原因应该是电机缺相,就是烧断一相后缺相运行了。这时候要仔细查线了,用摇表 测量确认。不要盲目送电,确认好后还不能送电,可能使用了带有漏电脱扣的断路器,还在脱扣。

网友J:
应该是绕组烧了

网友K:
电机定子绕组可能烧了,用摇表摇下。看三相绕组是否对地击穿和相间短路,断路!

网友L:
测一下对地绝缘电阻是多少?

网友M:
检查后再送电

网友N:
肯定烧了吧。

网友O:
如果电机3组电阻一样的话 你先把皮带拆下来 看空转可以不可以,看电机有没拖底了,都没问题那就是接触器接触不良了,

网友L(2010-07-03):
你看看绝缘是不是烧了哦,温度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