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请问大侠们,在选型温控器主输出时,选类比电压,与数字电压。电流还有一种是继电器输出,哪种较好。

网友A(2010-06-24):
看要求高不高咯
  数字电压精度高一点价格也高一点

网友B:
要看主输出所接的负载及要求、连接距离、周围环境的状况如何,来决定选择。如电流输出的传输距离和抗干扰优于类比电压,但正如2 楼说的数字电压精度高,继电器输出则大多是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