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M1A等编程电缆自制图,

楼主(2010-05-16):
欧姆龙PLC CPM1A等编程电缆自制图,

网友A:
楼主没说明白啊

网友B:
是需要还是提供

网友C:
PLC端的连接头不好买。

网友D:
呵呵;那种用二个电阻的还是慎用;

网友E:
市场上卖的便宜的都是串二个电阻的方案,包括你也卖那种

网友F:
买一条又多少钱,不然,等下搞不好烧了通讯口,你就掉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端的连接头不好买。
是很不好买,一个旧头要20几块!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种用二个电阻的还是慎用;
谢谢提醒,所以我把接线图给删除了;不然害人害已啊!呵呵~
引用 网友F:
买一条又多少钱,不然,等下搞不好烧了通讯口,你就掉得大了
到工控店买一条正品电缆要300多大洋啊!

网友G:
哥们
他们都是20-40一根在外面做的。
不过可以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