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磁性开关

楼主(2010-05-16):
各位高手:
  请教24V的2线制磁性开关再接入三菱FX的PLC中,怎样正确接线?谢谢

网友A:
通常的两线的,一端接COM,一端接输入X
FX系列内如有电源

网友B:
一端电源,一端信号输入。好像不分正反。

网友C:
告楼上的,有正反的,接错了,对输入信号没有问题,但对磁性开关的指示灯有影响,接反了,指示灯不会亮。应该是兰接COM端,棕色的线接X输入端。
编程电缆、工控产品、资料、PLC视频。请加QQ。

网友D: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E:
呵呵;除非是支持AC24V电源的不分正负;

网友F:
分正负的

网友G:
蓝色线接COM  黑色线接X

网友H:
一端电源,一端信号输入

网友I:
你先看资料,2线的磁性开关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有源的注意极性后串进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以前只接过三线的,我觉得应该也有正负,不然指示灯不亮的。

网友J:
实在搞不清楚了,加一个24V直流继电器,那就不用整天考虑什么正反了。

楼主:
谢谢,可以用了

网友E:
呵呵;输入信号,考虑PLC对应的输入电压、极性;
外部输入如果符合,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