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请问谁知道三菱FR-240A变频器与电脑连接线是怎样连接的?麻烦告诉一下,因我手上没有这种老变频器的操作器。
三菱变频器软件FR+configurator+SW3这种软件能用在FR-240A变频器中用吗?1074100829@qq.com,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软件呢,
变频器没几个参数设置,直接用面板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这个好像没有与电脑的通讯线;
你的上面没有配操作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