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想问一下大家,景观水池里的电缆接头如何做防水,是那1.5平方的3芯电缆。
装的景观灯。电源线太短,加了 一端接的 ,用防水胶布处理了下,装了漏电保护,当时没有问题,一段时期后就跳电了

网友A:
建议换根整线,胶布长期泡在水里,肯定影响粘性。(不知道你有没有用高压自粘带,这个效果好些)

网友B:
高压自粘带,接好后外面用长些的热缩管套一下,加热使其收缩。

网友C:
你最好换新的整线,用防水粘带时间长了肯定不行,楼上的朋友,热缩管是不能这样用的,在水下用热缩管起不到防水的作用,短时间可能好用,但和粘带的效果差不多少,时间一长绝缘也是不够的。

网友D:
接头接好之后用固定胶固定死,不然肯定不行的

网友E:
我这样做的:先用高压缠一下,在用防水胶带缠一下,左后用的是玻璃丝刷一层,至今没出现问题。

网友F:
胶布缠好后,用玻璃胶之类的黏合剂对整个线头进行粘合。粘好后,再在外面做好防护套。防护套强度根据该接头的情况适当选择。

网友G:
先用防水胶布,再用哥俩好胶胶两次,本人这样用过,很好。

网友H:
用防水胶带,处理好了,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I:
换整根线

网友J:
建议整线更换

网友K:
用热缩管套一下两端再用玻璃胶封死

网友L:
缠高压自粘带和塑料防水胶布,注意要缠紧缠平。

网友M(2013-05-13):
用灌胶式防水接线盒做电缆接头防水保护防水效果是绝佳的!乐清市赣南电气有限公司 15325091112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先用防水胶布,再用哥俩好胶胶两次,本人这样用过,很好。
我也用此方法

网友N:
  学习了,以前接露天的电线接头,时间长了就会跳闸。

网友O:
用电工胶布缠一两遍,在用水胶布(密封胶带)缠很多遍,在用电工胶布缠绕几遍,在用气管(或水管)之类的剪的一段套上,两头用玻璃胶,或AB胶封住,外面在用什么软塑胶之类的夹紧,用扎带锁死,呵呵,就不信密封不住你

网友P(2016-03-20):
请用我司生产的防水盒可以完美解决接头地埋或者水下短路等问题,使用寿命长达十年以上。13587756860(卢先生)

网友Q:
简单的处理:用一段四分或六分线管,大约20公分长,用胶布缠绕接头后塞进去,再用玻璃胶封堵。材料都是现成的,简单易行;当然用环氧树脂更好。

网友R:
先用高压自沾带然后防水胶带

网友S:
楼主可以试一下 自融性胶黏带 感觉应该扛个一两年问题不大

网友T:
自粘带缠好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当然外面再来一层防水胶带

网友U:
电缆胶灌死

网友V:
防水胶试试

网友W:
有防水接头啊!

网友X:
落落的问一句,哥们接过潜水电泵吗?

网友Y:
用AB胶封死

网友Z:
电缆线径不大,最好换线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做的:先用高压缠一下,在用防水胶带缠一下,左后用的是玻璃丝刷一层,至今没出现问题。
防水胶带是哪一种?什么样子。我们这买防水胶带,店铺就给你高压自粘带。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自粘带缠好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当然外面再来一层防水胶带
防水胶带什么样子,能发个照片吗。谢谢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做的:先用高压缠一下,在用防水胶带缠一下,左后用的是玻璃丝刷一层,至今没出现问题。
玻璃丝是什么东西 ,是玻璃胶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做的:先用高压缠一下,在用防水胶带缠一下,左后用的是玻璃丝刷一层,至今没出现问题。
玻璃丝是什么东西 ,是玻璃胶吗?
玻璃纤维带吧,那个是耐高温的,又不防水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做的:先用高压缠一下,在用防水胶带缠一下,左后用的是玻璃丝刷一层,至今没出现问题。
玻璃丝是什么东西 ,是玻璃胶吗?
玻璃纤维带吧,那个是耐高温的,又不防水
哦,明白了,先用高压自粘带缠,再用高压防水胶带缠,最后再用玻璃纤维带缠 。

网友AD:
怎么会漏电?我以前做的防水的没一台漏的!

网友AE: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我是这样做的,单线用普通胶布和自粘带同时使用,然后三根线再分别套三根黄蜡管,自粘带封好两端,总的三根线用塑料管套,两端封好

网友AF(2016-07-20):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大家,景观水池里的电缆接头如何做防水,是那1.5平方的3芯电缆。
装的景观灯。电源线太短,加了 一端接的 ,用防水胶布处理了下,装了漏电保护,当时没有问题,一段时期后就跳电了
水下景观灯选用直流12V的,橡胶自粘带配合塑料绝缘胶带缠绕接头,潜水电泵接头做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