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
  我公司才制作了一台三菱叉车的驾驶室,但是想为驾驶室配电源时遇到了麻烦,我在油水分离器边上的四个插头量了一下,前面的两个有12V电源,接到驾驶室后,发现是倒车蜂鸣器的控制电源,然后打开方向盘的下扣板,找到启动钥匙的插头,接上试了一下,还是不好用,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三菱叉车的电源时用继电器控制的,启动钥匙控制的是继电器,希望有明白的大虾给个答案,顺便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方面的接到12V的电源(电瓶接的话就算了,我想过启动开关再接)

网友A:
通常这类机车的电源一个是直接从电池来,另一个是通过搭铁来的。

也就是说,正负极一般就是一条直接从电池来,另一个就是车辆的铁架。

启动钥匙的一端是从启动马达的电磁开关来的,另一端是接搭铁,而启动马达的电磁开关的另一端接电池。

通常仪表盘上很难找到能够使用的两极电源,也不知你需要多大的供电容量,很难帮你了。

楼主:
老兔子,你所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像合力和大连叉车的仪表下面配线都是可以接的,因为我们公司本身就是为大连叉车提供驾驶室的,但是三菱的叉车和这些国产的完全不一样,在里面完全找不到可用的配线,我用的负荷很小,是12V电源就可以,我今天实在没办法了,直接接电瓶了!~

网友A:
如果仪表盘上有(大灯)照明开关,而这个开关的输出是直接到灯泡的话,可考虑从该开关进线端取一根作电源,另一根搭铁取电。

如果该开关的输出也是去搭铁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各厂家的设计不同,所以仪表盘的供电也不同。

网友B:
所有的汽车电源只有一根线,另一根是车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