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库电控修理

楼主(2010-05-16):
一冻库电控箱,工作原理基本如下,开机送电,水泵工作,随后压宿机工作,压宿机用电动机保护器,如过载或缺相,压宿机停机,水泵也停,现无发开机,检查电动机保护器接点断开,查电源正常,无堵转现象,将接点短接,手,自动均正常,更换电机保护器,仍无法开机。因控制箱是送来家中检测,送检者口述如上所说,本人无法细致查看,对照,家中又无三相电源,检修暂停,特此到论坛求教师傅们,我的判断任是保护器,1.整定值不准,2,送检者在换第二个保护器时,电机是否有接入,因为曾看过一些保护器资料必须接入电机,保护器方不会误动,上述判断是否正确,请师傅们指正,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也请一并指导,谢谢!!!

网友A:
详细看一下电机保护器的说明书,弄明白接线要求.问题就解决了.应该不是保护器的问题,还是接线上有问题.另外,保护器的输出触点,有常闭和常开之分,检查一下,是否触点接入的类型不对.

网友A:
因为曾看过一些保护器资料必须接入电机,保护器方不会误动,上述判断是否正确.
判断正确,不接入电机,起动后检测无电流,判断为缺相故障,故实施停机保护动作,起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