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CPM1A系列plc的功能接地端子的接地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接地不是意味着电阻无穷大吗?为什么会有接地电阻应该小于或等于100欧姆的情况呢?plc的接地应该怎么解释?该怎么在实践中利用呢?请各位给予帮助,谢谢~
好好学习,做个诚实的人~

网友A:
呵呵;
接地不是意味着电阻无穷大?
你这从哪搞来的理论?

网友B:
接地意味着电阻无穷小,但实际上由于安装接地过程中,导线本身,以及接地方法等原因,接地电阻往往不会等于0。
因此各种电气都有要求接地电阻阻值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漏电时人员设备的安全。
楼主多看看书吧。

网友C:
接地应该是内部滤波电路的考虑,只需要把它接到电柜的接地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PM1A系列plc的功能接地端子的接地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接地不是意味着电阻无穷大吗?为什么会有接地电阻应该小于或等于100欧姆的情况呢?plc的接地应该怎么解释?该怎么在实践中利用呢?请各位给予帮助,谢谢~
         记得课上老师说是接地的话电阻无穷大,相当于电流为0,近期在看plc的书籍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都不对劲了,请多多指教啊,我是新手
好好学习,做个诚实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接地不是意味着电阻无穷大?
你这从哪搞来的理论?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可以介绍相关的书籍吗?我刚刚学plc的。
好好学习,做个诚实的人~

网友D:
想要无穷大  好办啊   不接地线 就是了

网友E:
问的时候也先BAIDU或者看看书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