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7):
第一次使用欧陆590调速器。。电机电流是500A。我选的是725A的调速器,买了配套的进线电抗器。
问题一:需要不需要在电机电枢串联直流电抗器了?(能不加尽量不加,有个成本问题。必须要加的话,那也只好买了。。)
问题二:速熔可不可以用空开代替?不可以的话,怎样选择速熔?
问题三:看了不少资料都认为欧陆的调速器的电源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A:
1。直流电抗器可以不加
2,空开在上,熔断器在下,钱不多两个都要好些
3。隔离变压器可以不用
个人观点,请指教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
经过几天的恶补,知道了,确实不需要直流电抗器,要加空开,换速熔方便,隔离变压器还是必须的,电源杂波极易损坏欧陆的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