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位器一般是选绕线式的吗?

楼主(2010-05-17):
变频器的电位器一般是选绕线式的吗?

网友A:
没必要,线绕频率控制精度没有碳膜的好,只是同样体积的功率大些而已.不过同体积的碳膜电位器功率也足够了.假设变频器模拟量端子12V电压,电位器4.7K,可算出通过电位器电流12/4.7=2.5MA,承受功率12*0.0025=30毫瓦.一般碳膜电位器都够用了.

网友B:
呵呵;可以用多圈的那种;

网友C:
碳膜的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