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功率因数中的过丘、超前、滞后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是过丘还是过低,过丘没听过,如果过低的话就是功率因数低于0.8(一般这么规定).超前与滞后是电路中电流与电压不同相的一种现象

网友B:
一般说功率因素过补是说电容补偿过补。就是功率因素为负时为过补。因为电网为感性负荷时功率因素为正就是滞后。如果电网负荷为容性功率因素为负,叫超前。所以电容补偿过时功率因素为负数。

网友C:
功率因素=P/S

根据功率三角形,当无功功率为零时,P=S,cosφ=1
当无功功率为正时(用电用户从系统使用无功),S为正,cosφ为正,即功率因素滞后.
当无功功率为负时(用电用户向系统倒送无功),S为负,cosφ为负,即功率因素超前.

网友D:
应该是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