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

楼主(2010-05-17):
电缆故障测试仪原理用GZY-A20电缆故障测试仪(回波法)测试电缆故障所采用的基本原理为“回波测试"原理,即依靠电波在电缆中的传输反射来测试的。
⑴  脉冲法测试原理:脉冲法测试即为本仪器内部产生一脉冲波,这一脉冲波被加于电缆上,当脉冲波遇到电缆特性阻抗变化的点,就会产生一回波信号(根据传输线原理),本仪器在电缆的测试端将这两个信号(发射波和回波)采集并显示,根据这两个波的时间差来计算出故障点与测试端的距离。因此这种测试方法不受电缆敷设规则影响,只与电波在此电缆中的传输速度有关。
⑵  高压闪络法测试原理:在针对电缆的高阻故障时,利用外部设备给电缆施加高压,当故障电缆承受不了所加高压时,故障点就会产生击穿电弧。击穿电弧就会产生一回波,这样我们利用测试仪就可以将整个击穿过程在测试端利用采集波形的形式记录下来,通过这个击穿过程来分析计算击穿点离测试端的距离。同样这种测试方法不受电缆敷设情况影响,只与电波在此电缆中的传输速度有关。

电缆故障测试程序
在利用GZY-A20 电缆故障测试仪(回波法)测试电缆故障时,应按如下程序进行:
⑴  万用表,摇表或由电缆预试结果判断电缆故障性质。
⑵  根据电缆故障性质选择合适的测试方法:
   低阻故障和开路故障最好用脉冲法,当然对低阻故障也可采用闪络法。泄漏性高阻故障最好采用闪络法(冲L法),有些泄漏性高阻故障也可采用直闪法,但通常都不这样做,闪络性高阻故障最好采用直闪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法都测一下相互比较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⑶  选择工作接地点,并从所选择的接地点分别引出两条地线,一条接仪器的地,另一条接高压设备的地。工作地线的选择原则,是要确保测试相与其构成为一闭合回路,使本仪器能够得到正确的测试波形。还应注意的是,工作地线必须和系统地连在一起,使人、仪器地、高压设备地以及被测电缆地四体同位。以确保人身安全和仪器设备完好。若电缆是相间故障,工作地线必须是其中一相线,且做地线的相线必须和系统地连在一起。对于无铅套管的电缆,在进行高压闪络测试时,绝大多数故障是对大地或空间放电。从理论上讲,故障相对地或空间也形成一闭合回路,但实际上回路内的等效阻抗相当大,从而仪器上也就得不到正确的测试波形。在测试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采取对可疑故障点直接定点的方法来解决。无论什么地线,其接地点一定要可靠。
⑷  用脉冲法测试电缆全长,以校准被测电缆的电波传输速度。
⑸  按所选择的测试方法对故障点进行粗测,若一种测试方法不够理想,可用其他方法进行比较测试。
⑹  粗测完毕后,对故障点进行定点。
⑺  测试结束后,必要时可进行经验总结和进行误差分析。
(信息来自  山东仪器仪表门户 http://www.sd5117.com/channel/13158670